futaba2.4G617接收机进水后出现问题

楼主(2010-07-11):
617接收机进水后,没马上断电,有的集成块引脚有电解氧化现象,自己补焊了一下,使用中发现油门舵机每隔半分钟左右自动回到怠速位置,查说明书,判断是油门通道的安全控制FS出现误动作,取消安全控制设置,一切正常,请高手提示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A:
进水后最好用无水酒精浸洗几次,然后吹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后最好用无水酒精浸洗几次,然后吹干。

网友:
甩干~~直接用

网友B(2012-10-05):
同样故障,请有何方法?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故障,请有何方法?谢了!

呵呵,老帖子了,617浸水后的通病,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不设置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就可以正常用了,其他功能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