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15级直升机发动机的排气管

楼主(2010-07-11):
如题,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一声,万分感谢。

楼主:
另外哪位朋友知道 15级的车用发动机和15级的直升机发动机 排气管 螺丝孔的孔距一样吗,谢谢

网友:
2种发动机的轴长不一样。。。

网友:
不知道还能找到黑鹰500用的发动机没有,那个就是12~18级的直升机发动机

楼主:
轴长肯定不一样,我是想问同一个级别的发动机,排气管孔距是不是一样。黑鹰的发动机找得到

网友:
我有18的先豪油直引擎  另外有一台 15的雷虎PRO 手拉引擎。

网友A(2010-08-17):
 买个18级的车用发动机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18级的车用发动机也可以的

哪里有卖的?

网友:
15級和18級的發動機  外型尺寸是一樣的  車用與直用差別軸的長度   如果買車用發動機軸短沒辦法裝油直的離合器與散熱扇  所以你還是不用大費周章去改了  建議你到掏寶買新的油直發動機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9cf26c8d49595b02bcebd01d071436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