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锂聚电池3S11.1V2200MHA,放电到9V,用B6充满显示充入1300MHA正常么?

楼主(2010-07-12):
技术咨询:锂聚电池3S11.1V卖家称容量2200MHA,放电到9V,用B6充满显示充入1300MHA正常么?新电池,控电,3块都这样!

咨询资深卖家:
2200的电池可用电量,大约就是1300-1500毫安左右的。
2200毫安电池并不是说 可用电量是2200毫安的;
2200毫安的格式,3.7-8.充电的话。一般也就是1100毫安的电量
动力电不能低电压的,这个电池最低可以放电到2.7

是这样么?因为听说在11.1V充电可充标称容量的80%,2200MAH 可充1760MHA么?请高手解答释疑!

网友:
我用来FPV的2200动力电到单片电压3.7-3.8,OSD显示放电只有1200左右,B6充电充进的电量也1200MA左右

网友:
正常  我的也是在1300左右

网友:
我的也这样

网友:
从来不关注冲进去多少……

网友:
 放到9V电池已经缩一半寿命了

网友:
9V充进去1300mah的话,对于2200mah的电池来说,有几种种情况:
1。lz你充电器计算电量有错误
2。lz你充电器截止电压判断不准
3。lz你充电器充电电流太大且TCS动作为STOP,即达到截止电压就停充

还有一种:

lz你买的电池估计是严重虚标容量

11.1v放到9v,电量至少可以放出来2k左右才对。放到3.0v/CELL的话,对电池很不好,但是可以对容量进行探底。我电池放倒3.8v左右,2100mah的电池可以冲进去1400mah还要多。约占67%,属于保守放电,即使放到75%左右都是可以的,只要注意不要电流过放就行。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主要是放电C数的不同,电量并没有关系。

楼主:
电池是2200MHA 15C 3CELL/11.1V的控电(可能是ET 品牌,因为我买到手的上面什么都没标,规格是店主说的)该产品地址: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35119971332720&;itemID=c51210578436a0364b8b3eb431a4b1e6&xID=0db2
因为放电到11.1V左右只充进了不到1000MHA,所以深放到单节3V,放电电流不到1A(用于遥控器的控电,通过遥控器放的,估计是放电电流500MHA/左右.
充电器也是在同一家购买的,IMAXB6不带防伪的另一种正版(店主语),我拆开看了,贴片电阻是1200,四位数表示精度是1%,焊得比较工整,算是正品吧,充电截止电压是4.18V,停留在4.18V充电也比较久,不是到4.18就停的,用的是平衡充电模式,根据充动力电的经验,感觉这种电池充入电量比较少,怀疑是1500或1800MHA的电池,不像是2200MAH的,因为以前玩直机时充过2200/20C/11.1V的,显示充入电量是2000MAH,所以才有这个疑问,到底3CELL的电池放电到9V后,可充入电量应该是多少才正确呢?有高手继续解答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2200MHA 15C 3CELL/11.1V的控电(可能是ET 品牌,因为我买到手的上面什么都没标,规格是店主说的)该产品地址: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35119971332720&;itemID=c51210578436a0364b8b3eb431a4b1e6&x ...

感谢ls朋友的捧场,其实最精确的计算电量就是超微涓流。即使用极低的电流放电,电池的负载会以尽可能小的程度影响压降。比如lz的2200mah电池,如果以0.4A的电流放电至3.0v/CELL,将其静置10min后测电压确为3.0v/CELL左右(如果高于3.0,接着再次放电),然后再以1a的电流来充电,截止电压要尽量精确(请使用高质量的充电器)。最后的充电结果将更加精确。
另外,充分使用充电器的电量统计功能,有助于更好的确定飞行时间。具体可以看这个:

lz别想了,基本就是虚标电。

网友:
呵呵

我的几个2200mah/20c的电池 450飞到电调保护  (3,3V),基本上每次都可以冲进去大概1800ma样子,用到现在已经大半年了,有几个用得时间比较久的,电池不怎么好了,同样条件下冲进去的有的1500 有的1300,可以这样说,您的电池要么虚标严重,要么充电器有问题,2200新电放到9V只冲进1300的话,估计这个电池容量也只有1500样子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我的 2200 动力电,A6显示冲进去的电量基本也在 1000-1200左右。。

网友:
那得多测几遍咯

网友(2010-09-01):
如果充得入电池标的MAH数,那证明你的电池已经完蛋。

偶曾经SBB的测试 硬壳ACE 7.4V 5300MAH ,努力放电,放到电车完全跑不动了,B6 1A充电电流 充入5280MAH

网友:
我没有猜错的的话,你充电电流大约在0.5a左右,b6有个默认的时间限制2小时。所以你只冲到了大约1100mah.
3v-4.2v应该能够冲进大约2300mah的电量。因为有损耗的。
很多人说3v电池就完蛋了,我并不觉得,毕竟过放标准是2.7v。只要不是大电流方到3v下面,应该安全。

网友:
如果你充了1100mah后,电池电压已经是4.2v,那么。。。电池坏了,或者虚标。

网友:
肯定不正常。你再买一个大牌子,贵价钱。同标号的电池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