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摆练习 不得要领 求教!

楼主(2010-07-12):
侧摆 只得其形 摆两下就掉高度 练习也不得要领 个人感觉节奏是很重要的 。
请教各位模友 侧摆的要领是什么 如何在侧摆中保持高度?
还有 侧摆的幅度我看视频里也不大 那么负螺距的时候怎么提供升力来保持飞机高度呢?

网友A:
个人总结,要灵活使用螺距
你掉高度的话可以右端油门拉低点
速度可以缓点,有可能你动力不够,另外好的桨很重要

网友B:
如果是日本手右杆就要画满园,四个顶点都照顾到,视动力情况而定控制在顶点停顿的时间;关键是动力我觉得,侧摆很考研动力的

网友C:
电池要C数要高点吧?

网友D:
动力,斜盘量,桨,旋翼头虚位,手法,都很重要

网友E:
我有同感,动力加手法。还多多练习吧

网友F:
节秦要把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