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推力轴承的尺寸安装问题

楼主(2010-07-12):
推力轴承分为 上片(1)和下片(2)

在我搜索资料·我知道上片和下片的内径是有区别的,一个小点一个大点·

但对于外径我就不太明白了,如果外径上片和下片都一样大,那么岂不是旋转的那片(1)也会对轴承座有摩擦?

如图1所示,应该是d1<d2,但D1和D2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如果如图2所示,D1=D2 它们将同时对轴承座的沉孔壁产生摩擦。

我的想法也应该是 :

1, 如图2所示,如果是D1=D2,那么轴承座应该呈锥型,或者是有阶梯,内窄外宽,这样轴承座的内部和下片(2)能很好紧配,上片(1)则可以和轴承座沉孔内壁有一定距离使上片(1)可以旋转

2,如图3所示,D1<D2,这样下片(2)才能稳稳的紧配在轴承座上,上片(1)则和轴承座的沉孔壁有一定距离,这样才能是上片(1)才能旋转

我想问的问题
1:我上网找的推力轴承大多数是D1=D2,有没有D1<D2这种轴承卖,如果有,是 标准件 还是 非标件

2:直升机上用的是D1=D2的轴承,还是D1<D2的轴承?   轴承座的轴承座沉孔是有锥度的还是没锥度的呢???

谢谢各位帮忙的朋友·

楼主:
sonicguo 少将···谢谢你的图··

但这个图好像只说明内径···没有说外径是怎么样的情况····

继续待答···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有疑惑,止推轴承怎么两片都一样大,到底怎么工作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内片外径要大而且要跟桨夹壁紧密配合,内孔要3.5 外片外径要小不能碰到桨夹,内径3.但我买到的为什么两片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有疑惑,止推轴承怎么两片都一样大,到底怎么工作的?

我的疑惑就在这里·······

楼主:
各位资深的大大们啊·····求助···········

网友(2011-02-23):
买过有一种推力轴承是2片外径一样大的,我也觉得这种用不了

网友(2011-06-03):
大浆夹不顺滑的原因:推力轴承装反,推力轴承2片直径一样。对吗?

网友:
我也买过两片一样大的,也买过不一样大的,而且都是同一家,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