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Y-20A搭配老鹰树使用的介绍

楼主(2010-07-12):
老鹰树OSD具有强大的视频叠加和数据记录功能,但是其自身不具有自动平衡功能,而FY-20A又具备强大的自动平衡功能,许多玩家将老鹰树搭配FY-20A一起使用,集两者优势与一起,让玩家能够享受自由轻松的飞行乐趣。

FY-20A
搭配老鹰树使用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不少玩家只想使用老鹰树的视频叠加和数据记录功能,而出于某种原因不使用老鹰树的自动返航功能,这个时候老鹰树和YF-20A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功能模块,仅仅需要按照如下图所示的方法安装即可,也就是FY-20A的正常使用方法。

第二种:考虑到老鹰树具有自动返航功能,可以在老鹰树OSD上的舵机信号输出后面串上FY-20A平衡仪,达到更完美的FPV飞行效果,具备简易飞控的基本功能。安装方式如下

20A搭配老鹰树使用的目的是保证在FPV过程中飞机能够平稳飞行,让飞行者在整个FPV过程中变得很轻松
20A搭配老鹰树使用的目的是保证在FPV过程中飞机能够平稳飞行,让飞行者在整个FPV过程中变得很轻松
20A搭配老鹰树使用的目的是保证在FPV过程中飞机能够平稳飞行,让飞行者在整个FPV过程中变得很轻松

楼主:
谢谢LS兄弟的 呵呵

网友:
好贴啊!!! 给我们初学者很大帮助

网友:
及时雨啊,我的FY20A正在路上

网友:
建树兄搞的很细啊。

网友:
老鹰树好象没有AIL的端口,只有油门端口,还请楼主指教。

网友:
有,请看最后一个图

楼主:
20A搭配老鹰树使用的目的是保证在FPV过程中飞机能够平稳飞行,让飞行者在整个FPV过程中变得很轻松,让新手能够更快的入门,让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FPV的队伍

网友:
设备越复杂故障率越高对稳定性要求也越高~

网友A:
And the small correction in your last picture. The OSD Pro has 3 outputs: throttle, rudder/ail, elevator. Thus you have to connect FY AIL input directly to the receiver. RUD and ELE inputs are connected to the OSD Pro. That`s right.

以上是老外的意见。
我回头看看。
呵呵,还没仔细研究过ET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d the small correction in your last picture. The OSD Pro has 3 outputs: throttle, rudder/ail, elevator. Thus you have to connect FY AIL input directly to the receiver. RUD and ELE inputs are connect ... [/quote
老鹰树osd是可以控制油门的;从而达到定高,定速 返航的目的; 因此 接收机油门通道; 应该通过osd, 然后给电子调速器;
副翼通道由fy21 控制, 保证飞机平衡;
在自动返航状态,升降、方向、油门通道是 由osd控制的(当然升降是由 fy共同控制的)

网友:
先收藏,以后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