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主轴疑问请教

楼主(2010-07-12):
正序浏览
请问600的油机,主轴(L=201)可以代提600电的主轴(L=192)吗?

楼主:
已用上.谢各位!

网友A:
600的主轴确实是有长、短两种尺寸。
600的飞机主轴是有2轴承座、3轴承座的区别。
600的油机、600的电动(600GF、600CF)都是3轴承座的,所以要用长的主轴。
目前只有电动的600ESP的主轴是2轴承座的,是用短的主轴,不过使用长的主轴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大齿盘的下面多出来那么一点。

网友B:
完全可以···600油机主轴只是比600电的主轴下面长了一点,不影响,其它完全一样,可以用

网友C:
其实是可以的!
这二支主轴的上部(外径10mm)是一样的
只有下面的长度少了9mm
也就是说
如果要共用600电的主轴(192mm)
那600油机的第三轴承座就不能用了
但是小弟个人的经验是没有区别
所以共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D:
螺距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