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profili测试数据可信么?

楼主(2010-07-12):
前几天在家用profili测试几种翼型,有几种名不见经传的翼型性能超好,比如sd7043,hq3.0/8等。而rg15,sd7037等却表现一般。

网友:
数据是可靠的,问题是,翼型都有一定的适应区域,雷诺数不同性能差异很大
况且,单纯的看cl/cd也只是个滑降比/升阻比
结合飞机的载重和巡航时间,很多看起来很好的翼型就会变得不合适了
50000的雷诺数属于超低雷诺数,估计是想飞热气流吧,图上看,性能好的是ag25和SD7037,另外2个波峰太陡

再就是SD系本来就不差,很多热气流机都用SD7080或7090
而Rg15则是山坡机

网友:
楼上,你说的太对了

楼主:
ag25用木结构是不是很难做呀?triplane前辈的Crimson选的是SD7037

网友:
ag系列比sd系列要薄,特别是后缘,木制结构不宜处理。。。。当然多测几个雷诺数,你会发现ag的优势的~!triplane做的是弹射,用SD还是很有道理的。翼型这玩意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但就DIY来说,简单实用才是王道。。。

网友:
请问LZ第二幅图的Cm表示什么

网友:
俯仰力矩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这个俯仰力矩系数怎么用?

网友:
俯仰力矩大表示尾部配平力矩要大

要么加长尾翼,要么加大尾翼
总之,gm能小点比较好---即曲线靠近X轴

网友(2011-03-30):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这个CM的取矩点是气动中心还是气动弦前缘……我确定不了!大侠指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