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锂电池可以冷冻吗?

楼主(2010-07-12):
我的飞机是卡塔琳娜水机配置:KV1200电调25A*2.今天一块3S11.1V1300MHA的电池飞下来(时间很短4,5分钟吧)发现电池鼓起来了,回家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10.5V立即充电,充到11.8V我拔下来停止充电?现在我想问下我的电池还有救吗?能不能放到冰箱冷冻室把肚子冻下去?

楼主:
坐等指教

网友:
锂电池的保存
  锂原电池自放电很低,可保存3年之久,在冷藏的条件下保存,效果会更好。将锂原电池存放在低温的地方,不失是一个好方法。
-------------------------
只知道冷藏有利于保存,不知道冷冻能不能修复。

网友:
冷藏与冷冻是不同的。
电池最好是生产之后尽快使用。别想把它当冷鲜肉处理。
电池涨包是过度使用的后果,基本是不可能复原至原来的放电水平的,当然,也许可以以后拿来做控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两位

国外一些飞大型电动F3A的选手,都只飞电池的前2~3个循环。

网友:
冷冻后无法恢复

网友:
不要冷冻!电池胀气,若是不厉害,用小电流充电,气体会消失的!但胀的太厉害了,无法完全消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外一些飞大型电动F3A的选手,都只飞电池的前2~3个循环。

...你听谁说的?

网友D:
放心吧,大肚子没事的,能大肚子才说明电池好啊,我去年年初买的160一组的3E电池,才不到5个循环就大肚子了,到现在还在用,仍然很暴力,不会有任何一丝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吧,大肚子没事的,能大肚子才说明电池好啊,我去年年初买的160一组的3E电池,才不到5个循环就大肚子了,到现在还在用,仍然很暴力,不会有任何一丝的影响!~
不会有任何一丝的影响?真的假的?  还有最新报告,昨天充电到12.45V其中有一块大肚子明显小多了,然后放放到冰箱冷藏24小时,今天早上拿出来哈哈哈哈哈居然''流产啦"哈哈哈哈肚子又恢复啦   继续"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有人问过相同的问题,如果你这电池,使用过后有点大肚子,放置一段时间后就复原了,手捏一下电池看是硬硬的,那就没什么问题,如果捏上去松松垮垮的那电池就是有了硬伤了,不可逆转!就算是你冷冻了样子复原了也没有用,以前有人有个不恰当的比喻“你把一个80岁的老太太外貌整成了18岁,但是你里面没办**体机能也整成18岁”这是一个道理

网友E:
把锂电池用台虎钳夹着充电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听谁说的?

1。不用听说,电动竞赛没有呐个不过充的。何况大部分专业充电器都支持4.2v/CELL以上的截止电压设定。
2。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锂电池用台虎钳夹着充电效果不错

喜欢你的幽默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喜欢你的幽默感...

我听说还可以用磁铁吸住电极和鳄鱼嘴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