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非耐450PRO,非常无奈... ̄_ ̄!!!

楼主(2010-07-12):
到手2周,装好总共飞了2次。发现的问题有3点,大于等于零可以忽略不计,这个轴传的PRO除了轴传有问题,其它还好。

1、前、后伞齿都是弯的,前轴也是弯的,还不同心,转起来稀里哗啦的响。(垂直尾翼狂颤,要是装上奥体标志小黄球,肯定晃得没法看了)
见视频~~
前伞齿

后伞齿

2、旋翼头变距不够顺滑
3、尾轴短了点,导致尾桨角度不够,猛推油们,对尾直接变对头。
这张看起来很正常吧,中立合适,尾桨角度也对。

其实是因为我把尾轴末端又挫出来一个槽,再装上顶丝。(其实挺悬的,因为已经在尾轴末端了,万一脱落就是高速自旋送炸鸡):funk:
图片能看出来,尾轴已经陷入尾中联里面了,就是因为不够长。不在末端弄出个槽,尾推在中立点的时候,尾桨角度是反的。

目前已经订购了飞越的前后伞齿,佛祖保佑,别再偏心、弯轴了。

网友:
飞越的伞齿做的还是不错的了,听说也是副厂中最顺滑的了

网友:
飞跃的伞齿更没法用,连基本的45度都不对,只有一半能啮合,前后伞齿\尾轴还是用亚拓的吧,精度没得说,只是炸鸡成本很高

楼主:
亚拓还是算了,前后伞齿加起来一百多了。。。炸几次一台空机就没了。

网友A:
看视频这个非耐确实还不如飞跃的,呵呵
我还有一些飞跃的齿轮,下周想着带到北京来,楼主若是想要就送给了

网友:
先跟帖,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这个非耐确实还不如飞跃的,呵呵
我还有一些飞跃的齿轮,下周想着带到北京来,楼主若是想要就送给了

来北京的话,周末奥体一起飞吧。。。~ 奥体RC群号:29533340

网友:
改皮带的吧 经济又低碳 哈哈哈~~~

网友B:
都是山寨就别要求太高啦~~还是换皮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北京的话,周末奥体一起飞吧。。。~ 奥体RC群号:29533340

我一直在北京,总想能去奥体看看的,可惜的是周末我回天津,只周一至周五在北京

网友:
尾轴可以用光驱轴代替吧,哪个够长

网友C:
尾轴短了点,导致尾桨角度不够,猛推油们,对尾直接变对头。
好好研究一下吧,你的本身就是错的。

网友:
12楼啊,咱俩头像挺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山寨就别要求太高啦~~还是换皮带吧

我都从没牌子的450换成非耐克斯了,还说我是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轴短了点,导致尾桨角度不够,猛推油们,对尾直接变对头。
好好研究一下吧,你的本身就是错的。

怎么错了?麻烦指出,别打一枪就跑啊,我头回弄PRO,问题多多呢。
“你的本身就是错的”是指非耐PRO就不行?非耐的配件就不行?还是我安装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从没牌子的450换成非耐克斯了,还说我是山寨。。。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lz 升级了

网友D:
是不是前后伞齿的轴承座,有晃动?

不然就是轴是弯的,或者伞齿不对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前后伞齿的轴承座,有晃动?

不然就是轴是弯的,或者伞齿不对称了。

轴承座应该是没有晃动的,固定得很紧,飞越的轴收到后我打开看看传动轴是不是弯的。

网友:
我的是非耐450皮带传的,还可以,商家也不错,有问题都给解决,最早也想买轴传了,由于新手,没敢买

网友:
嘿嘿,方丈,皮带的吧。

就目前我所知道的,非耐的伞齿真不如飞跃的好

楼主:
这次买的轴炸完了就换。。。

网友E:
我买过600的非耐的伞尺,齿轮同心度到时没有问题,其中有一个塑料齿和金属棒结合的地方,塑料是裂的,卖家硬是说我是自己弄裂的,最后退款了,搞得我是专门骗他货一样。太不爽了~!

另外,楼主的视频是上传到哪个空间的??

网友:
lz可以试着把尾桨夹反过来装   这样偏左就会变成偏右了

网友:
前伞齿晃+后伞齿晃,若能 负负得正 倒是正好

网友:
买到次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600的非耐的伞尺,齿轮同心度到时没有问题,其中有一个塑料齿和金属棒结合的地方,塑料是裂的,卖家硬是说我是自己弄裂的,最后退款了,搞得我是专门骗他货一样。太不爽了~!

另外,楼主的视频是上传 ...

上传到自己租用的服务器。。呵呵~~

网友:
甩尾不是轴长短的问题,检查陀螺和其他机械方面的问题

网友F:
楼主的尾轴搞错了,人家长度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尾轴搞错了,人家长度没有错

麻烦说清楚怎么个尾轴搞错了。。。。 光说个错了。。怎么搞错啊。。

网友:
LZ  我都GL了   我还GP750了 还DS520了呢``我尾波全套YT的了``还被说成山寨呢```我更郁闷。

楼主:
杯具最近更新。。。
因为原机的前后轴伞齿都不同心,买了飞越的伞齿回来更换。
在拆卸右侧机身侧板螺丝的过程中,竟然有多达5颗螺丝一拧就圆了...换了新买的1.5MM螺丝刀也完全吃不上劲。杯具!杯具! 另一面的侧板我都不敢动了。

看来还得买飞越的PRO机身螺丝来更换  .....早知道一开始买飞越就好了。

今天联系上非耐,还没给出解决办法。。。。。
向高手求救,拧圆的螺丝怎么取出来?

网友A:
螺丝胶上多了?
用电烙铁加热,然后用偏口钳夹着拧,偏口最好是旧的不容易夹断
这适用杯头螺丝若是圆头就不好办了

网友:
其实你应该买谷德的,我觉得很不错,嘿嘿

网友G:
拧圆的螺丝怎么取出来?  是内六的话  用锉刀锉出2个平行的面  再用钳子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胶上多了?
用电烙铁加热,然后用偏口钳夹着拧,偏口最好是旧的不容易夹断
这适用杯头螺丝若是圆头就不好办了

非常杯具我的螺丝就是圆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拧圆的螺丝怎么取出来?  是内六的话  用锉刀锉出2个平行的面  再用钳子拧开

这个方法和厂家建议的用锉刀锉个一字类似,比较累人。。。

网友:
方丈,我有牛逼的螺丝钳,千万别挫,周末借你用用,保证你不烦

网友:
其实为什么甩尾,我最清楚。我最早飞的测试机,问题不在尾轴长度。也不再调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杯具最近更新。。。
因为原机的前后轴伞齿都不同心,买了飞越的伞齿回来更换。
在拆卸右侧机身侧板螺丝的过程中,竟然有多达5颗螺丝一拧就圆了...换了新买的1.5MM螺丝刀也完全吃不上劲。杯具!杯具! 另一面 ...

飞越的也有同样的问题,换冰人杯头的就好了,绝对不滑......

网友:
非耐的机子就是这样的,大问题不多,可小问题却多多.......
我的非耐starter有几个部位都被我改过了,要不根本飞不好3D,飞航线问题倒不大~

网友:
大力钳侍候,一定能下

楼主:
杯具再更新

接上回侧板螺丝拧圆后,订购了飞越的PRO侧板螺丝,又听哥们说飞越的也圆,得上2.0MM螺丝。
无奈。。。又退了货,联系上非耐,最后从非耐花二十大元买了一套2.0MM螺丝回来。期间大猫告诉我用NB的螺丝钳能搞定,满心期待的等到周六去借回来,回家一试。。。没戏,根本卡不上露在外面的一点圆杯头。。。杯具!!
接下来的事儿就辛苦了,借了锉刀一点一点的把螺丝锉出槽,再用打火机烤,用一字螺丝刀取出。
打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磨到侧板,这下新机器破相了。
看看这一边几个罪魁祸首:

(右侧板滑丝4颗螺丝,左侧板滑丝5颗)折腾了我小心翼翼的磨了2个多小时才取出,膀子酸到不行。

可算把滑丝的螺丝取下来了,换上了飞越的前伞齿和前轴,发现飞越的也有一点伞齿偏心,只是比非耐原装的好多了。
但是伞齿上平面的塑料不平,有凸起的部分,某个角度会磨蹭到一点安装架,导致转动不顺滑。还好锉刀没还。。。继续磨。。。。
终于搞定。眼泪汪汪的。。。。 可算又能飞了。

新买的机器,飞了一次,发现前后伞齿严重不同心,然后买了飞越的前后伞齿一套40元,侧板螺丝拧圆,买2.0MM螺丝和快递费花40元,拿锉刀磨2个多小时,取螺丝导致侧板也破相。玩非耐PRO滴的人儿,命苦啊。

网友:
你这个螺丝处理得不错,我的飞越半圆螺丝花了以后用钳子拧出来的,还有一个螺丝莫名断了半截在里面,没法处理了

楼主:
螺丝是取下来了,侧板却破了相。。。哎~~ 我娇小可人滴PRO啊

网友:
本人的非耐PRO,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飞越牌的了

网友H:
 本人飞越pro,尾巴全部换成非耐的了。前后伞齿个人感觉非耐飞越差不多。都没有出现过弯轴的情况。
飞越的伞齿稍韧稍厚,转动阻力稍稍大一些,炸鸡会扫小齿盘和反转齿轮。非耐的伞齿稍薄,稍翠,较飞越的容易扫伞齿。

不过总的来说,我个人换伞齿的频率几乎是换三轴的一半,所以我也不太在意前后伞齿的更换成本。

螺丝我买的是飞魔士的2.0机身螺丝,规格应该跟iceman的那种升级螺丝是一样的吧。之前的飞越侧板螺丝也让我痛苦了好久,情况跟lz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飞越pro,尾巴全部换成非耐的了。前后伞齿个人感觉非耐飞越差不多。都没有出现过弯轴的情况。
飞越的伞齿稍韧稍厚,转动阻力稍稍大一些,炸鸡会扫小齿盘和反转齿轮。非耐的伞齿稍薄,稍翠,较飞越的容易 ...

同情。。

网友:
买套冰人螺丝不完了?
换套皮带尾传不完了?
再不行,换冰人一体尾波箱~~~~

网友:
前后扇齿我带来了,borneol过来拿
我在中关村亚运村两个村子一带活动

楼主:
 。。。够远的。。。
能不能发圆通,快递到付啊。。。

网友:
哈哈,没问题,给我地址
或者明晚我会到莲花池附近活动,也可以约一下

楼主:
那就在莲花池公园飞去吧!我带PRO去。。。顺便约下附近的模友,有谁同去的。

网友:
 的确很无奈

网友:
 战略性回帖!!!我也刚入非耐的SPORT,装了半天,比较失望,有自己的技术原因,但这个精度和售后。。。。。。不过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山寨!这点我很欣慰,山寨厂的质量不折不扣的控制在某些品牌之下,既然选择了山寨就要把山寨更山寨,哈哈!努力维持自己山寨的良好形象,哈哈哈!哥们,凑合用吧,咱不就图个便宜嘛。

楼主:
也是啊,咱不就图个便宜嘛~   想开点就好。
反正修好了,明天继续飞飞。

网友:
论坛的人都喜欢看八卦新闻 能不能在技术方面也这么踊跃回复呢,悲哀啊

谁的飞机出了问题了,一窝蜂上。有些托更是成火打劫呀

本人发现飞越的托永远超越其他品牌的,很恐怖
看看飞越的问题贴那跟帖的人是百花齐放啊,例如一个螺丝的问题,如果是其他人品牌出了这个问题,飞越的托就会说:垃圾   在飞越的区里,居然有人会回复:你的手力大了- 我一直用啊,很好啊!

不过非耐的质量今年在下降,最近就发现不少这种问题。希望重视国内的质量,不要

网友(2010-09-09):
帖了再说

网友(2010-10-11):
你什么陀螺猛推油门自旋半圈,不怪尾轴短吧

网友:
这样时间搞长掉会出好多问题的

网友:
不至于吧```

网友:
是不是油门螺距的问题哦?

网友:
图便宜买山寨就是这样了 多折腾吧  顺便告诉一下lz 非耐也是山寨   论质量的话 只有GL的飞机空机的精度和质量能和YT媲美 不过GL的空机不便宜 甚至比YT的还要贵   螺丝方面GL的螺丝很好 比真隆螺丝还要硬 不会滑丝 我亲身经历

网友:
唉,真够LZ折腾的。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我是新手。

网友:
YT的螺丝一样不行 朋友有台非耐PRO皮传的 整机11颗螺丝拆不下来 到我这10分钟搞定 LZ去买一个质量一般的斜口钳 然后把斜口的背面磨薄一点 把钳刃磨钝一点点 用的时候夹紧螺丝贴侧板根部 因为是斜口可以夹住半圆头螺丝(千万用力夹住) 百试百灵 YT FY FN GL 螺丝我都这样拆过 怕拧断的话先用烙铁加热一下螺丝 我就把朋友的PRO 尾波箱螺丝拧断在里面一半 还好能用

网友:
非耐有pro吗?怎么没见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还是算了,前后伞齿加起来一百多了。。。炸几次一台空机就没了。

改!防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