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刀 研磨 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0-07-12):
我要钻个孔 5 -0.05 我量来的 买的绞刀 是+0.02 绞完的孔大
我记得应该有手动研磨绞刀的工具
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好像是像个套子 加研磨粉
请大家 帮我想个办法 解决下
各种办法都行 不要局限在手工

网友A:
拿去线切割

网友B:
铸铁,拿铰刀铰个套,然后拿来磨,行不行?

网友C:
油石手工推磨,顺着绞刀刃线由切削仁根部的刃口后方(主后面)向刃口方向推磨到切削刃前端,用红宝石或高目数的炭化棚油石磨,力求各个刃面的推磨次数一致,并且用力均匀,每个切削仁大约0.025的磨削量,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弄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小直径的可调绞刀,那个要方便些

网友D:
先找块铁打4.8的孔再用你那把铰刀铰下 开反转涂上金刚石研磨膏 慢慢磨吧

网友E:
没玩过,帮顶了.

网友F:
不能手工磨!,
没精度的,
一定要上机器,
因为绞刀是长刃的.手工搞完就不一致了

网友G:
拿砂纸磨那就废了
铰刀是精密加工用的,
如果要去掉这7道,
一定要精密的设备来处理,
人手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H:
连着都能磨。高

网友I:
6楼正确

楼主:
谢谢大家 我也用了很多办法

楼主:
手工磨 就是 均匀 磨完了 铰孔时 发柔 不快

网友J(2010-09-22):
6楼的方法正确。研磨套最好用铸铁的。但是要研磨的余量比较大,研磨后铰刀的刃带较宽,刀子不够锋利。有条件在工具磨上把后角再修磨一下,使刃带宽度在0.1mm左右,就很好用了。

网友K:
厂家定做啊!

网友L:
万能工具磨

网友:
懂不懂的都瞎说,找一个稍微比铰刀大点的铸铁套,里面放研磨砂,逆时针转铰刀,就能研磨
当然铸铁套要按照铰刀轴线来回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