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260Z装配DJI飞控全程直播,已经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0-07-12):
技术讨论群  : 97492042  41733144(满)
首先准备2样东西!DJI飞控地面站版本一套,JR260Z安装完毕磨好机的飞机一台(飞机安装论坛火星先生已经直播)

第一步:安装飞控支架(自己加工2个角铝,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索要图纸)

安装好后的样子:照安装架子上的控的尺寸在飞控保护盒上钻4个孔,安装上4个平头螺丝!这样飞控的安装壳子就稳妥的安装到飞机上了!

第2步:安装GPS,由于要保留JR的全包壳,不得不采取极端的做法
先拆掉了GPS的外壳,(记得一定要喷胶不能直接拆了就安装上去,当然这个方法是不推荐使用的)然后找好安装位置,用3M胶加扎带强力固定!

装好后在尾管壳上开一个小洞,让GPS天线投出来,然后安装好尾壳装上尾撑!

第3步:安装适配器,首先准备好2片5000MAH7.4的电池 用魔术贴贴张做好一个平台!然后就是走先,把所有的电子设备连起来!
定速器用的GV-1注意安装方式(感谢火星先生的发明)

左边跟右边的走线图!

指示灯的安装位置:

第4步:把飞控的主控器安装到保护盒里面,注意数据线的松紧只要不拉住飞控,不撞到别的东西的前提下越松越好

所有东西的线连接好以后!就开始调节参数!一步一步来!

网友:
看到了好多白花花的银子

网友:
贵州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飞起来后再来看看。

网友:
這JJ,老貴了

网友:
又一套10多W的机子 。。。爽

网友:
米人的飞机

楼主:
飞控软件调试步骤

具体步骤:
第1  首先把遥控器调的CCPM调到H-1模式(也就是一对一输出)
这点不用多说,就直接那手动飞行的模型数据改掉CCPM的混控就OK了

第2  设置自动开关通道
通常使用的是遥控器的第7通道来控制自动手动切换,(如果有GV-1,请把其换到第8通道控制)
给遥控器的第7通道设置一个开关,比如说SD,然后打开DJI的软件,使用第7通道END POINT 把开关向下的位置对应到软件的红条(也就是手动部分)
再把开关拨上来同样使用 END POINT 把位置对应到软件的绿条(自动部分)
这样设置好以后切到手动位置,飞机的十字盘就可以随意动了

第3步  设置DJI的十字盘混控
调节方式跟遥控器一样,先选好十字盘的种类,(比如说120度) 然后调节SWCH的混控比(也就是手动动作量的大小,建议这里的混控比例调节的时候要比遥控里面的稍微小一点可以使飞机的动作柔和一点)
然后是单舵机的正反,这些设置都跟遥控器里面一样,只要能顺利的然十字盘动作对就行了.这样十字盘就能很快的调节好了

第4步 设置主控制器以及GPS的安装位置
这个位置是以飞机重心为准,很多朋友问重心怎么找,标准的办法是双垂线法:把飞机在2个不同的位置悬挂起来在悬挂点垂直2条线下来,2线相交的点就是飞机的重心。
当然这方式比较麻烦可以采取比较简单的办法:首先把飞机旋翼垂直于机身 提起来飞机的前后如果平行于地面这说明飞机的重心肯定过主轴(如果不平行想办法加配重)然后在尾垂或者脚架的某一点用绳子把飞机掉起来在悬吊点垂下一根线与主轴相交点就是重心位置了
在DJI的软件里面 需要设置的是主控在飞机X Y Z 3个轴相对重心的距离  X轴就是沿尾管的轴机头部分是正机主轴到尾巴是负 Y轴是机头朝前 右手边是正左手边是负  Z轴是主轴重心点向上是负向下是正
只要量出来主控的中点位置离飞机重心位置的距离 一一填写进去就OK了(比如我的飞控位置是在尾管下面离主轴20CM  在重心下面离重心 10CM  然后刚好是装在飞机Y轴的中心,那么我要填的数字就是  X -0.2  Y 0  Z 0.1)
用同样的方式设置好 GPS的位置(通常GPS的位置只要设置X轴的长度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选好主控器的安装方向(DJI的飞控有2种安装方向提供选择 朝前跟朝右边,我先择的是朝右)

第5步 映射通道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以及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怎么理解呢? 首先检查一下螺距 以及十字盘是否平 ,因为遥控以前的数据可能通过DJI混控以后有一点点变化,所以要先调平十字盘,然后重新设置好螺距!
再把油门设置成0 50 100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映射通道了,等十字盘以及螺距都调节好了以后,可以按映射通道每个通道的CAL  按照软件提示动就可以了
在中里要特别提醒一下个别朋友(有的朋友尾巴通道是反的,有些人是摇杆往左飞机头向左动,有的人是摇杆往左边尾巴向左动,在DJI里面的统一标准是遥杆往左边机头往左边来校准的,这个时候直接控制尾巴方向的朋友需要先在遥控里面把尾巴通道反向以后再校准,校准完了以后在反过来,切记)
所有的通道都校准完毕以后,就到最关键的一步了检验校准是否正确,把之前以及设置好的第7通道切到AUTO模式,然后在SERVO AND FEEDBACK 里面点FEEDBACK TEST
这个时候飞控开始自检 动作依次是:十字盘 上 下   前 后  左 右   机头方向 左右(看尾浆方向来辨别是否是机头先左后右)  这些动作必须是正确,如果不正确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做完 FEEDBACK TEST后 还有一步验证 就是检验主控的反馈方向是否正确,同样是把第7通道切到自动模式 点下 CONTROLLER ORIENTATION TEST 按钮 ,然后把飞机向前倾斜十字盘应该是向后修正,飞机向左倾斜十字盘应该是向右修正。
如果有任何错误以及不对请重新校准通道,或者检查主控安装方向。
做完这2步检验以后飞机基本上是可以安全上天了

第6步  这个时候就回过头来设置飞机的控制参数了
这个再简单不过了,大家可以把他理解为调4个陀螺仪的感度
先取个大概值(依据经验来,一般大的飞机感度要高一些,然后十字盘混控的值越小感度也会越高,通常260级别可以用 200 260 500 50 来作为原始参数)
等这个步骤设置完毕飞机基本上可以上天的然后就根据飞机在天上的表现来调节了 感度高了会抖(按数值的10%减到不抖)  数值低了会飘(就按10%加到不飘)
直到基本上完全悬停。

第7步骤是设置失控返航功能
这个功能需要去外场才能设置,因为需要记录飞机的悬停摇杆位置(怎么理解就是飞机悬停的时候所有摇杆的位置DJI需要记录)
方法是在外场把飞机悬停,调节到飞机基本上可以脱手悬停几秒的状态 这个时候记下油门的位置(飞的时候瞟一眼)
然后把飞机降下来连接好飞控进入CENTER RECORD MODE 菜单
把油门推到你刚才记下来的悬停位置 其他摇杆放开 ,选择PRE-SET  以及 GO HOME(当然也可以不设置GO HOME跟记录中点,就选则 TRADITION就可以了)
  选择好PRE-SET以及GO HOME以后 就依次从左到右边 按 READ---- WRUTE ----- READ ----WRITE
把数据记录进去!
在记录进去之后还要做一个步骤就是在遥控器里面把失控保护的自驾通道设置 在自驾 手动 以及姿态模式以外的任何一个点上 这个时候 失控返航就可以起作用了(怎么理解呢,其实可以这样一般的遥控刚打开F/S失控保护的时候位置是在0%如果是在O的话就直接可以使用了,如果不是大家可以用 END POINT  把自驾通道的某一端调节到不是在自驾或者手动的位置上(不在绿线,红线,以及蓝线上) 然后用F/S记录下来这个位置,再把他调回原来的位置,
设置好以后有一个检测方法就是直接关掉遥控,检查飞控的指示灯的绿灯是否在快速闪动,如果是恭喜你调节正确!这时候您可以放心的放飞了想飞多远都不是问题一旦遥控失控,飞机会自动飞回起飞点上空30米位置悬停等待你的操纵!
说明一下记录了中点跟不记录有什么区别,如果不记录中点的话 飞手切自驾的那一下是要必须让飞机悬停好再切,要不然飞机会有一定的倾斜动作.
如果记录的中立点的话,飞手可以任意时候切换到自驾,但是飞机所有方向微调是不能动了否则回飘动,每次改变或者调节了微调需要重新记录中立点.

轻松7个步骤 调节完DJI飞控  接下来就是上天试飞 以及JR配DJI飞控需要注意的地方展示给大家看了!

楼主:
调节完了,放飞!!!!!!!!!

楼主:
接下来讲JR260 安装以及搭配DJI飞控有那些注意事项!

编辑中.....

网友:
  哇!赶上上直播,枯

网友A:
你这个是普通版啊,哪里是地面站版。lz忽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普通版啊,哪里是地面站版。lz忽悠人!

兄弟别着急~呵呵 我说他是地面站版本就是地面站版本呵呵!慢慢来嘛帖子还没编辑完呀!

网友B:
先别着急高兴。

在大疆的时候,很多260就是装这个飞控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大疆的时候,很多260就是装这个飞控摔的。

听说DJI几年前还处于研发期间的时候有个猴先生做飞手的,想必是你吧,如果真如你所说几年前DJI经常摔机的话,作为飞手的你应该好好检讨了。。难怪会被XX出。。。
当然你本人是可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如果是。。。。那么今天的DJI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DJI几年前还处于研发期间的时候有个猴先生做飞手的,想必是你吧,如果真如你所说几年前DJI经常摔机的话,作为飞手的你应该好好检讨了。。难怪会被XX出。。。
当然你本人是可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如果是。。 ...

网友:
又看了一遍,以后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