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HD HERO空拍测试

楼主(2010-07-12):
有两段空拍影像, 一段是回传的即时影像, 一段则是GOPRO HD 960p的影像
相較之下GOPRO HD的表现真的令人惊艳, FPV訊號比下去就慘不忍睹了

GOPRO HD HERO影像
http://www.vimeo.com/13259748

因为裝GOPRO HD時还来不及将影像输入到OSD上, 所以影像与下列的FPV视角不同, 因为是不同的CCD视角

FPV影像
http://www.vimeo.com/13260499

这个部份主要是座舱罩透光不良加上天气比较灰暗, 同时地面站压缩比高
所以影像根本没有办法比, 但是, 我还是靠这个影像飞了600公尺的高度

网友:
gopro可以支持实时输出同时录像的。不用2个摄像头了

网友:
从来没有人放出过gopro的实时视频录像看看效果。。。

网友:
 其实实时输出也要看图传和录制的设备,不过还是期待一下,希望lz能提供

楼主:
有阿, 上面不是有VIMEO的网站, 11分钟的容量是1GB, 如果有时间可以下 载MP4格式回家慢慢看
首先电脑硬体要稍为好一点, 不然播放可能会停顿

不然就跟我一样用高清播放机或者PS3也可已取得相当好的播放效果

网友:
差别真是太大啊?

网友:
GOPRO实时输出的效果,不如一二百的摄像头效果

网友:
hawklu 請問如何 可以直接 視頻輸出 我的一插了線就只是播放記憶內的片

网友:
真清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進入Live out的方法如下

1. 打開 GOPRO
2. 插上AV線(Gopro 會切換到 Playmode)
3. 等幾秒鐘後 插上 miniUSB線(Gopro 會切換到 Liveout)
4. 插入SD卡
5. 拔掉 miniUSB線
然後按照指示做就可以了

第四點我也試過直接插卡不需移除, 不過第二點後的播放必須等他放完才插mini USB,
所以請預先錄製個短一點的影像, 2~3秒就好, 這樣不需要另外插拔SD卡也可進入Live out

第五點指的是進入Live out後, 就可以拔掉mini USB也可以繼續維持Live out

試試看吧

网友(2010-08-21):
请教raytang

我的照做也进不了 live out

网友:
试了两天了,也看了vimeo的视频,没折了

我只要一插进mini usb,GoPro HD 就关机了,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新版本F/W已出

http://www.goprocamera.com/support/hdheroupdate.php
请上官方网站更新, 其中有我最想要的上下颠倒的功能, 如此我就可以将摄像头倒装, 不需要做后置处理了
另外里面也提到Live out的部份, 请大家一起试看看吧, 可能会解掉现在大家无法live out的问题

网友:
升级测试完毕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