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对发射机的影响 很恐怖

楼主(2010-07-12):
今天无意间发现
对讲机一靠近发射机并按下通话按钮,发射机上的喇叭就会滴的叫一声,发射机屏幕上显示的电压也会随之降低0.3v左右。当时使用的是4w对讲机和futaba 10c 72m版的,后来换了一个10c 2.4g版的,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当按下通话钮的是时候发射机居然关机了!!松开通话钮也不一定能恢复正常,偶尔会白屏、花屏、黑屏、发射机工作但高频头不工作等现象

以后玩飞机尤其是玩FPV的时候还是不要开对讲机的好
看视频注意听发射机发出的声音(这个滴滴声音不是对讲机发出来的)

10c 2.4g 白屏

10c 2.4g 白屏

10c 2.4g 高频头不工作 变成pcm模式

10c 2.4g 高频头不工作 变成pcm模式

网友:
沙发,恭喜楼主研发成功遥控器远距离开关机装置。

网友:
确实挺恐怖,炸鸡那是靠得住的了

网友:
乖乖,这个要注意!一般施工场地都有对讲机的.

网友:
我楼上的四个将军一个元帅们,你们都说的对啊,列兵就不吭气了。

网友:
小兵进来凑热闹,对讲机4W功率,普通对讲机达不到,好像超过1W还是2W就要到无线电备案拿牌照,摩托罗拉那种最业余的3公里对讲机是0.5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记得 我上次和你说我的10c地面拉距离只有400m吧

那次我对讲机就是开的 而且一直在通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4w的算小的了
市面上5w的对讲机一大把

网友:
倒是没做过类似的测试,不过一般飞的时候都开着对讲机,有模友到晚了会在对讲机上聊会。
没想到这么大影响。。。

网友:
车台随便都 3,50瓦

网友:
看来可以拿对讲去打飞机了。。。用 2.4G的可要倒霉了。。

网友:
楼主的手台是什么频率的?

网友:
会不会把控搞坏

网友:
谐波干扰~只有近距离才会影响工作,几米外就没事了

网友:
非常正常,在电脑前操作,可以让电脑死机或瞬间关机的

网友:
只要是无线设备都有干扰,包括一些有线的,不过飞行时真的要注意哦 特别是我们FPV,那是鸡鸡价值连城哦 (玩具城)

网友:
我的FF9没有问题,5W的北峰对讲机,400MHZ,不信楼主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