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鹰210A问题求救

楼主(2010-07-12):
油门打到45时,上边的稳定大桨才转动,转速一般,低速时不转,飞不起来是什么问题。原来不会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打到45时,上边的稳定大桨才转动,转速一般,低速时不转,飞不起来是什么问题。原来不会的啊
楼主检查下你的上桨叶大轴是否打滑了(有可能与大齿盘的连接或者旋翼头处松脱打滑,出现大的虚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