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MODEL的33A电调烧了怎么修?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2010-07-12):
求救啊!各位大侠帮帮忙!哪里有这配件或维修!图在下面

楼主:
求路过的大侠帮帮小弟不胜感激啊

楼主:
各位帮帮忙哪里有卖的啊?还有换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比如配对什么的

网友:
拿到电子市场,买个一模一样的
或者干脆拆了,也不少这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1.更换时要先查驱动信号是否正常 检查同相的下桥是否正常 《如过有必要可以全换》
2.型号最好找相同的,能不代换就不要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