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30的图传初步测试!

楼主(2010-07-12):
开始要拍120的,结果没货。
后来拍下130的,结果拍了以后告诉我没货,耐心等了几天,今天终于到了。

急忙焊了线,先看看是不是真能收发。 2。4G  1W

在百宝箱里找到一个10多年前买的黑白单板摄像头,凑合测试了下。

在三楼发射,一楼收,转动接受机,图像会时好时坏,有某些角度还是非常好的效果的。

穿两面墙确实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先弄个小遥控车,在小区里拉距离跑跑,看看可靠性。

另外7805发热太大,有时间换成2593-5之类的。

没有平板估计很难有好的效果,天线还要找时间DIY一个看看

买了个玩具车,拆了路由的天线,车的遥控距离太近,要改,不过图传还可以

买了个玩具车,拆了路由的天线,车的遥控距离太近,要改,不过图传还可以

网友:
这个1W是指消耗的能量,发射多少就难说了

楼主:
有0.5W的模块,也有1W的模块,难到我这个比0.5W的是增加了0.5W的消耗而已?

就算0.5W的只有200MW, 这个1W的也有真正达到400-500MW左右吧?

等我拉距离的结果吧,虽然说商家的话不能全信,也不代表着全不可信,这个价钱

也就一块电池的价格啦,值得试用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真的。

楼主:
发现10年前的买的黑白摄像头不错,灯光很暗都看得很清楚,就用这个先来测试了

网友:
天线不好 换根标准的2.4G天线来试试吧
我很看好这个廉价品 但发射功率到底多少不知道.....
期待楼主详细测试啊

网友A:
120,130是什么意思,价格还是型号

网友B:
LZ介绍下你的胆机啊

网友C:
这玩意1W肯定是没有的
5V供电 听说不到200mA的电流
按射频的效率来说
估计最多也就500mW 甚至200mW。。。。
楼主如果方便 先测下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130是什么意思,价格还是型号

    淘宝两家卖,一家 120块, 一家卖 130, 我买了130块的,应该两家的货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介绍下你的胆机啊

KT88 推挽后级,75W 输出, 是朋友送的,我以前对这个很熟悉,随手可以画出电路,初中高中的时候就装过好几台(差不多20年前了),那时候管子很便宜,也经常在红灯机里拆管子做东西玩。
现在都忘记了,没怎么时间听音乐了,有空就捣鼓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1W肯定是没有的
5V供电 听说不到200mA的电流
按射频的效率来说
估计最多也就500mW 甚至200mW。。。。
楼主如果方便 先测下电流吧

对,是5V供电。电流我没测,先拉距离看看, 我打算拆开研究一下,5V改用2596-5供电,然后提高后级电压,具体要打开看看电路,先玩几天,免得拆报废就没得玩了

网友A:
不是吧,130元的图传?单发射还是单接收啊,麻烦LZ站内PM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130元的图传?单发射还是单接收啊,麻烦LZ站内PM地址

是发射接收全套,搜2.4G 1W应该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发射接收全套,搜2.4G 1W应该找得到

只有2。4G的吗,有没1。2G或者1。3G的,身边用2。4G控的朋友比较多

网友:
在哪买的?LZ PM一下

网友(2010-08-23):
我也有一套 被我鼓捣坏了 拆开看发射ic 7212
查ic得知 250mw
呵呵 想想也差不多 50元一个的发射模块 250mw行了。
实际使用除去天线接头耗损等因素,200mw差不多有(个人观点)

网友:
好牛的胆机啊。。。。。。梦啊。

网友:
楼主测试的怎么了?

网友:
这就是图传的合理价格,从成本上算,增加数十元就应该有真正的一瓦了。

网友(2010-09-25):
我也搞了一套
IC超压使用,功率会有提升的
类似于超频

网友E:
玩车还是可以的,毕竟距离短。玩飞机就算了,极限距离配合平板天线都只有500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自己测试过只有500米? 我就用最垃圾的铜线做天线也超过500米呀

不过现在确实没测试极限距离,等我自动回航弄好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自己测试过只有500米? 我就用最垃圾的铜线做天线也超过500米呀

不过现在确实没测试极限距离,等我自动回航弄好再试

那等你测试了我还想买那....,话说如果在小区里面有房子阻挡  车能有500米距离很不错了....当然你那玩具车的控的距离还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玩具车改了用天6了,加了功放,很爽,不过小区里太多阻挡,视频传输确实远不了,隔两道墙,跑出去几十米就看不到了,估计已经隔了3道墙

网友:
想加你好友,向你学习点知识,我的QQ83420948

网友(2010-10-27):
要好的测试场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车还是可以的,毕竟距离短。玩飞机就算了,极限距离配合平板天线都只有500米!

已测试发射用2DB全向天线,接收用14DB平板,发射高度在1.5M高,接收带着走,在一条公路上,距离超1KM,图象仍然清晰,

网友:
我靠,这么远吗?

网友:
全向天线怎么焊?

网友:
买个SAM底座 焊上,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这跟这钟差不多,3W的呢。我也想搞个便宜的

网友(2011-04-09):
我也买了一个,刚拍下店家从130又涨到140了,呵,没有天线,没法测试 ,我看了看怎么好像是9-18V的输入电压?电源输入可以用9-18V/1A的电源适配器,PCB上配有音视频输入,输出RCA座,带4段频道转换开关(最多有8个频段),可以一发多收,或多发一收;接上电源和输入输出信号线即可使用。PCB尺寸为40*60mm(发射,接收一样大)140元是发射与接收一套的价格。货已到手,没有天线,也不会做,等测试。。哪位兄弟懂天线的告知一下配套什么天线最好?

网友:
发射配个普通路由的2DB天线,接收配 14平板,40元钱搞定!

网友:
谢楼上的兄台,回头试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