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款下单翼怎么样,谁飞过?

楼主(2010-07-12):
想搞个下单翼练习动作,看中了这两款,谁飞过,怎么样,安装复杂不?

另一款,台湾FB VENUS-40

网友:
FB40 很稳定,重量稍重些,因为飞机很多地方是桐木的

滑翔性能很好,很好掌握,降落比较容易。安装上没什么难度,按部就班,我唯一遇到的问题就是尾舵机的2个套管很紧,根本穿不过去,就直接该舵机直驱了。

网友:
一款是秦皇岛,小左家的。一款是fb的下单翼。说实话。FB的好飞些,但是要改舵机的位置。

网友:
FB40,油门舵机和副翼舵机会有干涉,安装时要改一下副翼舵机的安装架,尽量将舵机安装位置低一些,操纵钢丝也要折两个弯,油门舵机下减震垫不要装,这些方法都是为了让两个舵机离得远一些,呵呵,FB很好飞,超稳定,就是有些重,油门舵机也可以用14G金属的,既减轻了分量,有解决了干涉问题。还有那两根钢丝护套内孔很小,钢丝很难装进去,我改了细一些的钢丝。

网友:
要两个都飞过才能比较出来两者的区别吧。。。。。我只飞过一个。

楼主:
已经各订了一架.还是要自己体验一下,呵呵, 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