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0W的电脑电源

楼主(2010-07-12):
请教问题,我的长城200W的电脑电源,改冲电电源,电流一大到3A就压降的,充电器报警了。可是电源标的是12V6A了,97年的联想电脑的,长城电源
,想请教。为什么,电压我都调至最大,12.5V,还是不能大电流充电。求解

网友A:
你说了是97年的电源,那上面标说6A可能是虚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了是97年的电源,那上面标说6A可能是虚标了!

应该是虚标

网友:
唯一的可能就是坏掉了,就算电源是12V3A的,你设置3A充电也不会有压降的!~

网友:
没坏,接个光驱就可以用大电流了

网友:
电路改动下,把电压取样端改到12v........

网友:
原来的电源都很皮实,功率肯定是够了的!

12V 5V 3.3V公用一个反馈端口,当12V电流过大时,由于5V和3.3V为空载,其电压会升高,从而会抑制到12V电源电流的升高,这就是但用12V不能满功率的原因!

方法:
1.更改反馈网络取值,使12V占反馈的主导地位
2.欺骗反馈端 http://bbs.5imx.com/bbs/thread-290670-1-1.html

网友:
楼上说的是正确的
所以楼主之前发贴的时候  就提醒过了  微调了电压并不能保证没有电压降  要在其他端口接小负载 或者按照ls的改

网友:
都知道电流并联的时候是越并越大
看你的图怎就几根黄线,是不是自己把线全取掉了
要把所有的黄线都并到一起才行

网友:
偏载了,给5V加点载就OK了!

网友:
用得着这么累吗!!去旧货市场找LED广告拆下的12V电源,我找了一个,有风扇,30A~~~~20块~~~~~,我同时接一个A6,一个保姆,再加一个B8,用得爽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