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两块司马S006G的电池并联,可行否?

楼主(2010-07-12):
加上原来的
电池
也就是三块并联,
充电器
可以还用原来的补??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还有就是这种电池的两芯插头叫什么型号,去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三块并联 ?电压不变 楼主说的是串联吧

网友B:
并联原则上要求每块电池电压完全相同。串联则要求不高,各电池容量大致相同即可。

网友C:
未必,因为你电池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