龅牙!!!我的FW190-EP MKII

楼主(2010-07-12):
爽飞几天,结果和昆昆双双炸鸡。第二架飞机已经准备完毕,随时上天。。。。。哈哈哈哈

昆昆。。。

昆昆。。。

第一架FW-190EP留影。。。

第一架FW-190EP留影。。。

新飞机

新飞机

最新涂装。。。

最新涂装。。。

使用了昆牌高级起落架

使用了昆牌高级起落架

网友A:
介绍一下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下配置

好盈铂金版40A+银燕2220+1050硬桨+2200毫安时3S。其实电机电调都稍稍大了,手上没有其他的,先用。
30A,2215,9寸桨足够了。

网友A:
谢谢了,想问问6EXHP可以飞飞翼么

楼主:
补图。。。。。。

补图

飞行员还是他。。。

飞行员还是他。。。

楼主:
继续。。。。。

继续补图。。。

降落容易磨机头,加了个滑片。。

降落容易磨机头,加了个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想问问6EXHP可以飞飞翼么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下用这个控的。我不知道6EX有没有V尾混控,如果控不带的话,要加一个混控器吧。说的不对的话,大家指正哈。。。

网友B:
6EX可以飞飞翼,采用1和6混控,你先把菜单里面的SWH3-5打开,其中A100%,E100%,P0%就可以了

网友C:
都在飞,心痒了,FW190-EP MKII看来我也要换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在飞,心痒了,FW190-EP MKII看来我也要换机了。

换三!!!!

网友:
看来老刘坐不住了~~~~~~~~

网友:
不晓得咋个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EX可以飞飞翼,采用1和6混控,你先把菜单里面的SWH3-5打开,其中A100%,E100%,P0%就可以了

说明书上写的是SWH3-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上写的是SWH3-S
直接改成6EXAP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