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4次空中动力消失炸机,请帮忙找原因

楼主(2010-07-13):
最近2周炸机很频繁,而且炸机都是相同的原因,实在无招了,请各位帮忙分析哪出问题。

    我的450配置:
飞越SPORT空机
DS410M x 3
GP780+DS520
浩马特HB2835H  12T齿
好盈40A,后换好盈60A,一样的结果
JR DSX9发射机,接收RD721
全新ACE 25C 2200mah

           油门螺距曲线(3点)
     NORMAL
推杆位置    0    50    100
油门           0    60    100
螺距           -4   4     +10

    3D
推杆位置    0    50    100
油门        100  85    100
螺距        -10  0     +10

     连续4次炸机共同处
1 起飞就开3D,连续3D飞了4~5块电池
2 对尾,距离10米左右,高度4米左右
3 做右横滚,刚翻到90度位置时失去动力
4 快落地时动力恢复(最后一次炸机发现的),但为时已晚
5 炸机后现场检查电调温热,电机不算烫,通电后一切正常

   一开始怀疑是连续3D后电调过热保护造成动力消失,后把好盈40a换成好盈60a结果一样,我电调挂在侧板上电机旁边靠电机风冷却,40a和60a时电调都不烫,电机已经使用了1个月多月,每周飞4~5次,每次8块电池,最近2周开始平均10~20个起落就空中停车炸机一次。我现在的分析结果如下:
1  电调故障,电调好盈40a换到好盈60a,每次炸机电调都不烫,电调的可能性不太大
2  电机故障,电机有可能在做动作需要大电流时突然故障,造成电池短路,整机的电子设备瞬间断电。这个可能性最大,因为以前我曾经因香蕉头接触不良有过电机启动堵转的经历,那时推油电机堵转发烫然后接收机,电调就被复位了,在推油电机堵转时电池被短路,电子设备被复位。
    JR 2.4G接收机有检查中途掉电的功能,做法是接收通电后正常情况指示灯常亮,如果中途有过短暂掉电则灯会开始闪烁,这4次炸机我都没有注意这个细节,下次飞如果再同样原因炸机时注意看是否有这个现象
3 接收机失控,我设置过失控保护,在无信号时油门输出0,但我做普通航线飞行,最远飞到100米左右也没出现过失控。

以上是我的炸机过程及原因分析,请各位帮忙也分析下,谢谢。

网友:
分析如下

1、虚焊
2、电池老化
3、电机过载
4、电调过载

分析完毕

网友:
剧烈动作引起接触不良?比如:接收机

网友:
碳纤机身对接收也有一定影响,曾经有人因为碳纤机身的影响,导致失控的。试一试变换接收的位置试一试。 仅仅的猜测而已。希望能帮到LZ。

网友:
电调 电机接线 是否 虚.是不是过热 保护.新的 最好在地面 不起飞  磨盒下

网友:
启动模式,不要选温柔,选暴力;进角改低进角。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晕了,故障现象和我的SPORT一模一样。我的是电机电调是YT原装,所不同的是我的飞机下来之后,T头,电机,电调都热得烫手。最近才有这个现象,我分析是T头接触不良,空中可能短时间断电了,正在请高手检查中。

在线等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亚拓原装电调电机是35X和450M,不能连续飞行的,飞完1~2块电池必须等冷却,不然很容易电调空中过热保护而罢工,另外T头发热要尽快跟换

网友:
建议可以换个接收试试...

网友:
很可能是接收或发射问题,我以前也有这问题,还有就是看下,线是不是有磨损

网友:
除了失去动力其它控制还有吗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前两次都是十米以上突然失控炸机,但前两次失控时间间隔较长。上个月又有两次由于都是离地30公分悬停掉地上没有炸鸡,不知掉是什么问题,上个月的某天准备去练机在打开遥控后推油门居然没有反应,拿回家冲满电后再试遥控开始报警并提示油门锁定处于打开状态,把油门锁定关掉仍然报警,关掉电源再开机还是报警提示油门锁定打开,送去购买的地方调机师傅也弄不清楚什么原因,后来又说经过两天试机报警现象没有再出现,我又拿回来试机在试到第3个电时又是突然掉电落地,再推油门,电机不转,三个舵机有抖动现象拔掉电池,拿回家拆掉浆再上电试机,电机又正常工作了。
电调再前两次失控后都换过,上个礼拜又换了好赢40A电调,离地悬停还是会发生同样情况。请各位给判断一下。

网友:
文章太长,先顶再看

网友:
期待最终解决

楼主:
2010-7-14试飞结果:

电调好盈60a,重新设定为普通启动模式(以前是超柔和启动),中进角(以前是低进角)

连续3D飞了9块电池,目前一切正常,前后左右翻滚,急升急降都没问题。

后续测试结果会继续放出。

网友B:
失控时,只是失去动力,还是所有操纵,包括舵机在内的,都失效;

如都失效,应该是电调和接收机问题,电调的可能性更大;还有就是电调与接收机的信号连接处接触不良,本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如只是失去动力,应该是电调和电机问题;基于LZ的描述,电调和电机的3相电源连接线有问题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时,只是失去动力,还是所有操纵,包括舵机在内的,都失效;

如都失效,应该是电调和接收机问题,电调的可能性更大;还有就是电调与接收机的信号连接处接触不良,本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如只是失去动力,应 ...

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动力消失时其它操作是否还有效,因为高度比较低,动力一消失马上就落地了,只最后一次炸机在快落地时动力恢复,已经无救我就直接开了熄火开关。
 下次再出同样问题会仔细观察.

网友:
不掉电就好,呵呵。加油练!

网友:
我昨天也是连炸三次.头两次捡起来可继续飞最后还是炸了.每次失控时,动力,及所有操纵,包括舵机在内的,都失效.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C:
是否是同一块电池?
是否那块电池导线内部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是同一块电池?
是否那块电池导线内部虚焊了

不是同一块电池

网友:
1、检查电调与接收机连线是否接触不良,
2、重新设置电调,电池保护设为中,进角设为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