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用了百来个循环,现在发现平衡头线路松了,插上充电, ...
电池用了百来个循环,现在发现平衡头线路松了,插上充电,得按住!

楼主(2010-07-13):
是要把整个平衡头都换掉,还是就换一下外面的塑料插头呀,要整个换掉,里面的接头不会做呀!谁有做的放法吗?最好是看图做的,呵呵

网友A:
估计是平衡头的线断了,焊一下就行了。注意不要短路了。

网友B:
那东西自己弄起来挺累的。找电子市场专门卖线的弄吧,小心别短路

网友:
你语言表达能力太差了,平衡头就是那个白色的塑料头,你说要按住,又是按住哪里??
不过我猜你说的是应该按住电池的头部吧,平衡线来回拉,里面不断才怪,自己把电池皮拨开看哪根线断了一焊,然后买10cm的热缩管一套就OK!~

网友C(2010-12-08):
电池上的塑料充电插头不要插的太往里了,我的电池用了120多个循环,个别电池充电插头也出现过松动的问题,再往里插一下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再换个插头。中将水平高,说话也要注意点,都是模友不要随便用“语言表达能力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