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控中舵机和电机通道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07-13):
如题,这两种通道可以通用吗.

网友A:
可以,输出的信号都是PWN

网友B:
统一使用20ms周期,1ms~2ms的PPM信号

楼主:
有个四通玩具电直,原配两个舵机,两个电机
那现在再买一个舵机,接电机的位置
浆接一个原电机位置,
这样三个舵机,一个浆,EPP clik就可以在室内练了.

楼主:
没米的玩法,老手指点一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B:
ppm信号是输出给舵机或者电调,电机由电调控制。所以连电机的位置不可直接改为连接舵机阿

楼主:
看来还是有困难,楼上高手能否详细描述一下,如果连电机的位置要连舵机,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C:
大多数都是通用的!接错可能操作上不方便,主要是跟控基础设置不匹配造成的。
从硬件通道上来说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