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类似SONY-EX1这类广播级摄像机带上天的话,用什么载 ...
想把类似SONY-EX1这类广播级摄像机带上天的话,用什么载机好?

楼主(2010-07-13):
想把类似EX1这类广播级摄像机带上天的话,用什么载机好?摄像机重量基本大致都在3KG,长度45CM作左右。

网友A:
100cc汽油直升机应该可以

网友B:
260汽油机

网友C:
用3米固定翼~

网友D:
额,不怕摔了嘛

网友E:
红透苍蝇

网友F:
52-80CC汽油机 没有问题 但是 只是能带起来 能带起来 只是开始 而不是结局

网友G:
20W的投入应该可以了

网友H:
有这个必要么?现在比它好的设备,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啊

网友I:
可以把不必要的拆了 只留核心 这样大一些的油机应该都能带起来
如果要把这个东西完整的带上天 你可以去油直区找找 前几天看见一个帖子里面362CC的同轴双桨直升机 带人都没问题

网友J:
油直,可能其它固定件就要很轻才行哦!

网友K:
用高清小型DV吧!

网友:
600 700随便起来了!~

楼主:
JOKER合适么?号称能带7KG?吃力否?

网友L:
为什么不直接上动力滑翔机呢,你自己在上面操做

网友M:
上真机,抗着拍
绝对正解!

网友N:
这么重啊!上一二十米飞艇更划算些!不然成本很高

楼主:
怕死,动力伞的不敢上。听说内陆影视界某位摄影师,前几年就是玩这个给牺牲掉的,留下大量航拍素材,至今还在用。
想想还是搞台JOKER吧,如果吃力,大不了把摄像机大卸八块,暂用不上先放边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嘿嘿~

网友:
joker 行,但是 就像前面朋友说的只是开始而已,不会是小投入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正在为此努力-----用小飞机载诸如版主的广播级设备。
设备太重肯定只能上大飞机,但是把广播级设备变小、变轻不就可以用小飞机了吗?目前,成功改造了两台摄像机,一台JVC  3CCD,一台sony  sr62。因为摄像机上 ...

这种摄像机能装上天行者真是太牛了

网友:
有人說joker的載重有7KG,那是不現實的!
我們家的JOKER目前全部重量9.5KG,12S 8000MAH電池留空時間也就10分鐘,飛機空機3.5KG,電池2.4KG,雲台1.5KG,還有馬達電調伺服機陀螺儀等其他電子設備1KG,自己想想還剩下多少載重空間留給攝像機吧
樓主的設備至少要50CC以上的飛機來駝,不然就算吊起來了,實際操作起來的工作狀態也不會好

楼主:
差点去弄了台JOKER回来,要不还真麻烦了。5KG载重如此看来,得再弄点米,搞大机。

网友:
在不影响拍摄效果的前提下,改装摄像机,把多余的东西都去掉。瘦身!所以,小飞机也可以载大设备。

网友:
我家的JOKER带5300MAH电池 起飞重量可以11KG

网友:
我们就在用hvx200,3kg的摄像机拍摄.

www.airycam.com
有全套的解决方案供你参考

网友:
呵呵,用我的遥控动力伞吧,安全,载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样的重量可留空多长时间呢
8分钟

网友:
SONY EX1机器太大,航拍,如果加个变焦广角头,太重了,我原来配的SONYEX1为京商260用,直能卸下来,拍花絮用了

网友:
我现在就用JK3啦。

网友:
我说说我的想法:用飞艇不错,但是充气太麻烦,价格过高,气体难得回收!用遥控动力伞也不错,但空中摆动太大,不易按需控制摄像状态!直升机当然好,不出问题还好,可出问题成本就够呛!所以我觉得用三角翼飞机比较合适,飞行速度不高,有时还可以近似悬停,有利航拍。不知此想法能否值得参考?

网友:
5D mark2 效果比这强多了!

网友:
从头看了下,论坛里没几个人是正经帮助楼主的,楼主你应该感到悲哀,
楼主,你的机子多重我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
700级可以载重5KG-6KG,安全载重在3KG-4KG,要想好控制只能在2KG-3KG。
800级,也就是260油或电,可载重6KG-8KG,安全载重5KG-6KG,想好飞就要控制在4KG-5KG。
另外我说的是有副翼版。你的摄影机要是超过载重能力你自己想能不能飞起来。,楼主拿出这东东应该是想用直机,跟固定翼应该无关吧。再大点的直升机我就不了解了,有限呀。。。
希望你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