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想借个麦克风在飞机上 麦克风要供电吗? 还是只要接信号线和地线就可以了? 什么麦克风比较容易改造?

网友A:
和图传接的麦克风有三根线,正极、负极、信号。12V供电

网友B:
现在 图传套都带麦克,如果你买的是5.8G模块的话 可以使用 10元左右的 监控用拾音器~

网友C:
5.8G也带 微型MIC

楼主:
5.8g 在飞翔那里买的那种 没看见自带mic

网友C:
怎么可能没有 黑色小圆 就是 在头那

网友D:
把飞翔搞鸡冻了

楼主:
哦 想起来了 接受这边一直没接音频线 晚上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