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无刷电机控制器与一般型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7-13):
下午去给汽车加油经过废品站,进去翻出个48v电动车"学习型"控制器,因为淘的电动车电机找不到原配控制器,所以多淘些回来试试,还有个两轮的不知什么东西,上面有个连轴器功能的十字轴,这个感觉好玩就顺便买,学习型控和这个两轮车车一共10块,

楼主:
自学习 ,家用电器遥控器的学习型我也用过,但电动车也有学习型(自学习)?背面有详细接线标示,生产日期是09年10月

楼主:
这个48v自学习型体积比上次淘的36v大很多,"常州琦程"与速度把手同一厂家,估计能用

楼主:
去翻垃圾时看见几条机锯条,厚度有2mm,不知是否可D刀 ,我弯了一下断成几截,手也被割了一下 ,没买

网友A:
带万向连轴器两轮车。
要打破伤风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万向连轴器两轮车。
要打破伤风拉。

我抗毒能力不行,抗伤病还不错的,过几天就自动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无刷马达搞转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无刷马达搞转了吗?

还得做个固定轴的架子才敢试呀

网友B:
是不是体积 上 和功能上的区别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翻垃圾时看见几条机锯条,厚度有2mm,不知是否可D刀 ,我弯了一下断成几截,手也被割了一下 ,没买

  3A别哭啊,慢慢的就好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别哭啊,慢慢的就好啦 .

比用钻头弄伤的好得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体积 上 和功能上的区别啊

功率及功能都有区别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088530790
淘宝网上有说明

网友:
学习电机的格式.通用型,按装方便

网友:
车车还是万向节链接的

不错,看焊口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088530790
淘宝网上有说明

谢谢,还有电门锁那根红线是否接在电源正极就开锁了?或者接正12v?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驱动器就是和电源接在一起的,正12v电压太低,这线是给驱动芯片共电的。但不知你的驱动器是不是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