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 求 C2836电机 配10寸桨 拉力

楼主(2010-07-13):
C2836
电机
配10寸桨 拉力 大约有多大~?~?

楼主:
我知道的参数 是 Kv : 900
桨尺寸Prop: 11×8.5/10×7/12×6
空载电流NO-Load Current (14.8V) : 0.8A
最大电流Max Continuous Current: 20A
最大功率:Max Continuous Power: 280W
重量Weight : 67g
哪位高手 能够凭借 以上参数 大概推测一下
拉力
大小 啊

楼主:
凭借 经验 估计一下也行啊~~!~~~

网友A:
不好估计啊!必须实际测试才知道!

网友B:
拿我银燕的电机来套用,拉力在1200克左右

网友B:
哦,还能再高,你的是4串电,至少1500克拉力

网友C:
1000克拉力

网友D:
用什么电池?什么规格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