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的问题,高手快出来

楼主(2010-07-13):
现在市场上图传琳琅满目,价格相差较大,想问问大家现在都用的什么图传?加上天线最大传输距离多少?还有图传商家为什么都把图传距离标的较少,而与商家交谈时又说的距离很高?加平板天线也不会增加那么多距离吧

网友:
1.2g 800mw , 平板 8-10km稳定

楼主:
牌子是什么?

楼主:
最好是2.4G

楼主:
听说1.2G城市有干扰,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
2.4g 也有 500mw 700mw  1000mw  距离差不多

楼主:
什么牌子的?

网友:
天线增益差别很大
3dB就是2倍功率
天线少3dB 就相当于发射功率变成一半了
好天线跟坏天线有差10dB的
那么换条好天线 100mW就相当于1W了。。。

网友A:
2.4G 500mw easy tx 套装,原装3dbi天线,空中稳定3-5km,加8dbi平板6-8km, 百通这类的图传,原件质量良莠不齐,寿命不可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 500mw easy tx 套装,原装3dbi天线,空中稳定3-5km,加8dbi平板6-8km, 百通这类的图传,原件质量良莠不齐,寿命不可保证。

眼镜男的数据可信度比较高 根据Los计算公式
3-5km的大气及遮挡衰减大概在46~50dB 与实际值相近
对2.4G图传 标称-90dBm的灵敏度的接收模块
可以按27dBm(图传发射功率)+3dB(天线增益)-18dB(其他增益)=20lg(传输距离公里)  来算大概的传输距离
比如8dB平板+1W=10公里   8dB平板+200mW(23dBm)=4.46公里

网友:
眼镜男。。。。
楼上的公式很专业,大气遮挡衰减和水汽浓度也有关系,我的数据都是实测飞出来的,呵呵,比较笨的办法,不过可靠。

网友:
5.8G的和控不会有干扰

 但是5.8G的用的很少,不知道实际使用状况

网友:
理论数据不可以作为指导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过的这几个那个好,加高增益天线距离以及信号质量如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61841885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78855633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36260 ...

1W那个还可以~

网友:
1W 的那个我烧了20个了,总价值快1W了,的确和1W相等

网友:
为什么淘宝上 FOXTECH 家的摄像头对采用dsp芯片信息以及部分摄像头指标都没有介绍呢
都说是FPV适用,到底什么指标决定了这些摄像头适用呀?

网友:
我的1W发射也烧过,地面调试极不安全。

楼主:
是因为过热还是质量不行?

网友:
应该是拆了散热壳的缘故吧

淘宝上有100块收发的模块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1.2g不是说违法吗?倒底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过热还是质量不行?

当然是过热烧的,因为地面没空中飞行时的高速气流来散热。(什么柏通军工级,一只铁壳的,没有通常见的散热器的,所以也没散热器可拆的。)这个算算不质量问题呢?有哪个模友FPV起飞前不用调试的? GPS接收到信号有时还要好几分钟才能稳定呢。可这调试时间有时也不好把握,时间稍为长点图传发射的高频功率管就过热烧了,无语。厂家可以说是使用不当,说过地面开机不能超过1分钟的,又只能无语》。有谁在通电一分钟内就可起飞的?反正我是做不到的。

网友:
发射机烧了? 我看外壳有散热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