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池还有救吗?老鸟帮忙

楼主(2010-07-13):
求助:这个
电池
还有救吗?老鸟帮忙 电池还很新,现在用测电压的测试一片0电压 一片6V多还有一片也是6V多。请问这个电池还有救吗?没发现大肚子啊!

网友A:
用万用表,你测试有误~~~

网友B:
充电插头的线有根开焊了,焊上就行了

网友C:
 一片6V多是啥电池啊?

网友D:
有根平衡线脱焊了
如果不是 找口棺材埋了吧

楼主:
平衡线我开开看了都焊着呢啊。能不能是充电插头那里面有一个断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