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也可以用210的主电机来代替260的尾电机,有人试过吗?

楼主(2010-07-14):
听说也可以用210的主电机来代替260的尾电机,有人试过吗?

网友A:
还没试过,昨天把刚买的小黄蜂主电机装上了,结果无法锁尾,稍一加油门或者控制副翼就开始摆尾了。。。。郁闷,求高人指点

网友:
同问,希望有高手回答

网友:
我用过 还可以

网友(2010-09-27):
用过,完全没问题,尺寸都一样

网友:
效果有原来那么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试过,昨天把刚买的小黄蜂主电机装上了,结果无法锁尾,稍一加油门或者控制副翼就开始摆尾了。。。。郁闷,求高人指点
是摆尾还是打转?1、摆尾,在工程模式下调低陀螺仪感度;2、打转,在工程模式下调高尾电机出力,如还不行,说明你这电机太差,不能用。进入工程模式方法,请看: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fid=467&tid=413514&goto=nextold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