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改比例遥控下水了……

楼主(2010-07-14):
一条新奇达玩具双桨船,用ESKY四通道遥控飞机的接收机和遥控器放在一双桨的玩具船上进行改造,开始使用原船的7.2V镍镉电池没发现问题,可以正常比例行驶,后感觉速度不爽,加两块7.4V锂电,速度明显提升,但是4分钟左右船开始失控,最后抛锚在湖中央,拿回来一看接收机两个贴片原件爆裂,由于是新手改造,所以请老前辈指导一下,如何改造,应该都改什么,接收机和控还想用四通道遥控飞机的,电池想上14.8V,需要增加什么才能不烧接收机?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速度,但是不要花太多钱,现在手里有遥控飞机的接收和控,有7.4V 800mA 锂电池和14.8V 1000mA 锂电池。

网友:
改玩具不比直接装模型便宜,效果还不理想,我以前也改过玩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是过来人

网友A:
买个玩具改的话里面的东西基本也要完,就剩下一个塑料壳子,还要几十上百的~~直接买个玻璃钢壳才150-200左右(小的),比玩具船壳爽多了

网友:
加继电器做动力开关,但是不能调速的

网友:
烧掉的是场效应管吗?三个头的!市场上买两个大电流的场效应管就ok了,我双马7000换的是75n75的管子。可以上12v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玩具改的话里面的东西基本也要完,就剩下一个塑料壳子,还要几十上百的~~直接买个玻璃钢壳才150-200左右(小的),比玩具船壳爽多了

是呀,太对了。

网友(2012-03-18):
回复 网友B:

电机工作电压范围在3-7.2V的 能上3S锂电么?

网友(2012-05-13):
上楼说场效应管?是哪个部件啊,我接受都烧了3个了,狂晕,高人指点一下迷津,我QQ954189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