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船模型的推进装置

楼主(2010-07-14):
(转贴的)

一、舰船推进装置的一般概念:
    舰船航行必须获得推进力量以克服各种阻力。供给舰船推进力量的装置称为舰船推进器。
    外来的能量直接作用于船上,例如风作用于船帆、绳索牵引使舰船前进等,属于主动式推进器,装置在船上的推进器向后拨水,水的反作用力使船前进,例如桨板划水,螺旋桨、明轮、平旋轮、喷水和喷气推进器等,或利用空气反作用力的空气螺旋桨推进器,均属反应式推进器。
二、螺旋桨的结构、名称及有关数据:
    螺旋桨是由几片桨叶装在桨榖上而组成的推进器(见图206)。 桨叶与桨榖相连的一端为叶根,桨叶的外端称叶梢。螺旋桨正车旋转时,桨叶推水的一面叫叶面(或称工作面),另一面叫叶背。叶面是螺旋桨的工作压力面,它推水向后,所以又称吐出面。桨叶首先入水的一边是导边,另一边是随边。叶背的工作条件与叶面相反,因而又称吸入面。图206是右旋螺旋桨结构示意图。

    螺旋桨旋转时,由船尾向前看,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的称右旋螺旋桨,按反时针旋转的称左旋螺旋桨。装于船尾两侧之螺旋桨,在旋转时,如其上部向船的中心线方向转动称为内旋,反之称为外旋。
    螺旋桨旋转时,叶梢绕桨榖中心画出的圆形轨迹称梢圆,此圆的直径(梢径) 就是螺旋桨的直径,以D表示。通常认为螺旋桨的直径在下列范围内是合理的,单螺旋桨D=(0.6—0.75)Tk,双螺旋桨D=(0.6—0.7)Tk。式中Tk为满载时船尾吃水。D,通常也作为一个标准数据来应用。如桨榖的直径是0.16一0.2 D,螺旋桨沉没在水中深度为叶梢距离水面0.2一0.5 D。梢圆的面积(即桨盘),也就是螺旋桨的盘面积,以Ad表示。因此:
               Ad=πD2/4
    桨叶的工作面积称为叶面积,一具螺旋桨的各叶面积之和就是该螺旋桨总的推水面积,又称为展开面积,以A表示。
    螺旋桨的展开面积和圆盘面积之比称为盘面比。即:
               盘面比=A/Ad
    驱逐舰、护卫舰、拖船、快速客船的盘面比接近100%,货船和一些低速船舶的盘面比则少于60%。
    假设螺旋桨在刚性介质中旋转一圈,它所前进的距离叫螺距,又叫几何螺距,以H表示。而舰船螺旋桨实际是在柔性介质(水)中旋转的,水是流体,在螺旋桨的压力下,水被推向后移动,而螺旋桨也会随着被其推向后面之水向后滑动(滑失现象),因此螺旋桨对水而言要比假设在刚性介质中运动前进的距离要小。螺旋桨在水中旋转一圈推动船舶前进的距离称为实际螺距。
               实际螺距:V/N
    式中V为单位时间的船舶航速,N为螺旋桨单位时间的转速。
    因为实际螺距小于几何螺距,它们之间的差数称为滑脱,以SH表示。SH值与几何螺距的比为滑脱比,以S表示。通常5值在0.1—0.2。S值小,表示螺旋桨推进效率高。
    几何螺距H与直径D的比为螺距比,以P表示。
                P=H/D
    通常负荷大速度慢的船舶P值较小,负荷小速度快的船舶P值较大,一般可在0.8—1.5之间。
三、船模螺旋桨的选择:
    舰船模型要选择一个较理想的螺旋桨,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参照现有的比较成功的船模螺旋桨;另一方面根据模型的主要尺度、排水量、设计船速、主机功率及转速等来确定螺旋桨的数据,如螺旋桨桨数、桨叶数、螺旋桨直径、螺距、叶面积等。
    船模螺旋桨的桨叶数通常有2一4叶。二叶螺旋桨适用于主机功率小、转速高、排水量小的模型。三叶螺旋桨多用于自航模型和遥控模型。四叶螺旋桨用于主机功率大、转速低、排水量大的舰船模型,以及在短时间内产生较大能量(扭力大)的橡筋动力模型。它的优点是振动小。
    螺旋桨桨叶的形状,常用对称形(如椭圆形)或非对称形(如佩刀形),如图207所示。桨叶半径2/3处最宽,最大宽度约等于平均宽度的1.2—1.35倍。自航模型、遥控模型多用对称形叶片,竞速艇模型多用非对称形桨叶。

    螺旋桨桨叶的展开平面形状,对螺旋桨推进效率的影响并不大,但桨叶横截面的形状对螺旋桨的推进效率却有着重大影响。船模常用的桨叶截面形状有弓形、机翼形、月牙形等。其中以弓形最为普遍,如图208所示。桨叶的厚度以叶根为最厚,逐渐向叶梢递减,至叶梢处最薄。焊接要牢固,保证足够的强度。

    应根据主机功率和转速选取较大的盘面比,以获得较高的推进效率。
    在主机功率允许的情况下,增大螺旋桨的直径来提高推进效率,是很有效的,但有限。因为螺旋桨的直径受尾吃水的限制,不可能增加很多。
    螺距比是影响螺旋桨性能的因素之一。负荷大、速度慢的船模P值小些;负荷小、速度快的船模P值大些。一般P值在0.8—1.5之间。计算螺距时,可根据设计要求达到的船速Vp 和主机的转速N,按公式Vp/N求出船模螺旋桨的实际螺距,再把滑脱考虑进去,按下列公式求出几何螺距:
           H=Vp(1+S)/N S值一般在0.1—0.2之间选取。
四、螺旋桨的制作:
(一)简易舰船模型螺旋桨的制作:
    1.先将设计的桨叶外形图复印在薄铁皮上。剪下来,锉好外形,钻中心孔(孔径和桨轴直径相适应)并和桨轴(自行车辐条或较直的铁丝)焊接在一起。然后用圆嘴钳将各叶片扭成一定的螺旋面,螺旋桨就做好了(见图209)。

    2.用薄铁片(或铜片)分别剪出螺旋桨的叶片,并叠在一起整形。然后按如下步骤将叶片焊在桨榖(自行车辐条、螺母)上;在表面平整的木块上画圆→按桨叶数将该圆等分→每个等分点钉大头针一根→把桨榖垂直固定在园心处→依次把桨叶按一定角度点焊在大头针上(每片桨叶周围钉2~3根大头针,把桨叶固定牢)→在叶根与桨榖接合处施焊(见图210)。

(二)主机功率较大、航速较高的舰船模型螺旋桨的制作,要具有较好的强度和精确度,制作顺序是:在车床上加工出黄铜桨毂(或用合适的子弹头),用厚度1毫米以上的磷铜片或黄铜片作桨叶。按桨叶数把桨榖外圆等分,并按相同的安装角度锯出可插进叶根的槽口,再将加工好的桨叶插到槽口里,焊牢整形即可。
    舰船模型常用等螺距螺旋桨(各叶面相等半径处的螺距角相等;叶面不同半径处的螺距角不相同,叶根处螺距角最大,叶梢处螺距角最小)。求各处螺距角的方法如下:
    把桨叶从叶根分成间距相等的若干部分。它们旋转一圈后移动的距离为H,将r1、r2、r3的螺旋线展开为斜边,各半径处的圆周长为底边、H为高,便可得出螺距三角形(见图211)。从螺距三角形中可得出r1、r2、r3处的螺距角θ1、θ2、θ3,并且θ1>θ2>θ3。螺距与螺距角和桨叶各处半径的关系用下列公式表示:
          tgθ=H/(2πγ)
    螺旋桨制作完工后,用简易测角器测定各桨叶面不同半径处的螺距角,如有误差,应加以调整。

    简易测角器由底盘与量角尺组成。底盘用平整不易变形的材料(木板、金属板、塑料板、胶木板等)做成。量角尺由两条宽5毫米,长50毫米左右的平直铜片或不锈钢片的小尺组成,用铆钉将两条小尺的一端铆在一起,另一端可自由开闭,量角尺的夹角可用量角器测出(见图212)。

    将螺旋桨套在底盘圆心棒上,桨叶中心线对准直线,把量角尺放在直线与各圆的交点上并与圆相切,即可测出桨叶各半径处的叶面角度(螺距角)。如图213所示。

五、螺旋桨的安装:
    舰船模型上安装一具螺旋桨的为单桨船,安装两具螺旋桨的为双桨船。单桨船的螺旋桨安装在船尾中央。双桨船的螺旋桨以纵中剖面为对称的安装在船尾部(旋转方向从尾向首看为外旋)。要求桨叶叶梢不得超出船底基线和两舷宽度,并处于设计水线以下0.2D。一些小型军舰螺旋桨的直径较大,常伸至船底基线以下。
    螺旋桨与安装螺旋桨轴的联接形式多样。简易模型通常直接焊在一起,较大型的自航和遥控模型多用螺丝或销子联接。
    在船尾体型和主机安装位置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减小螺旋桨轴中心线与水线面、纵中剖面的夹角

网友:
少图片!猛一下子有点云里雾里的!呵!是要学点专业知识啊!LZ辛苦

网友:
船看似简单,其实很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