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痒了,想入油机了,各位大大指点一二!!!

楼主(2010-07-14):
如题,小弟入魔快一年了,从LAMA V4到华科尔400 配件太贵,到现在飞越450,看了油机,感觉到油机动力的震撼,心痒了,想入,但对油机陌生,请各位大大指导!!!想入50油机,哪个牌子??要那些配置,发动机我想OS55或OS50 ??我现在有华科尔2801遥控器,是否要另外再买?除遥控器外, 整套在6-7K,请各位大大们给开个处方吧,小弟在这里作揖了!!!!

网友:
电子设备不能省,建议日本JR  和FUTABA,  ,个人感觉性价比最高的是DSX7通道设备,油机也建议起码7通道以上遥控,6.7千已经可以配到基本不错的配置了
照片是刚给客户装好的整套,整套6***

网友:
lz的预算足够了,我们现在的配置
风神50cf
dsx7
INO 660*4
401+9254
OS 50

网友:
预算的,决算是不是可以省点啊

网友:
买齐了一万块差不多了!后续配件是无底洞,不得数

网友:
套餐:1
600NSP+780+650+610*3+2和1+定速G600=4500米左右
OS50或55=1280或1450
管子YT50加速=400
螺旋桨480  YT的D610
油门9253=220(2手)或610=300(新)
启动280
油泵80
工具80
配件200
以上为全新

套餐2
600NSP空机2500
611+9256或252=1250或1450(2手)
252*3=1500(2手)
油门9254=450
OS55=1450
下面同上

网友:
亚拓600顶级版,舵机陀螺全解决了。        4600
OS55,亚拓50排气管。                    2000
DS650油门舵机                           360
配上启动器,启动杆,油泵,副油箱,       400元
全套下来7000多一点。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大大们!!!!非常谢谢各位宝贵的提议。目前问题是 我已有2801遥控器,8通道的,飞450这么久表现还好,没让我失望,飞航线没失控过。不知道风神50全金属怎么样?看了些配置,大致如下:OS55发动机+OS55排气管,斜盘舵机SD610*3,油门舵机DS620*1, 陀螺仪+尾舵机780+DS650,亚托2合1,不知道定速器要不要买,有用吗?接受电7.4V2200毫安20C。启动器+启动棒,8#火头和工具,其他的各位再补充!!!谢谢了!!!!!

网友:
经常炸鸡就上YT,山寨件便宜,小炸鸡也上台YT,原厂件精度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大大们!!!!非常谢谢各位宝贵的提议。目前问题是 我已有2801遥控器,8通道的,飞450这么久表现还好,没让我失望,飞航线没失控过。不知道风神50全金属怎么样?看了些配置,大致如下:OS55发动机+OS ...

定速器是必须的,可以保证动力输出持续平稳
另外,给楼主提个建议,50级的油机不一定比450更暴力,建议亚拓电600,暴发力比50级油机强很多,如果下定决心上油的,那么选90的一定不会造成重复投资的损失.

网友:
9楼的配置比较完美了。我也期待那套配置。比较喜欢窄瘦机身,精度?一般人是感觉不到的,只不过是心理因素而已,风神的配件比亚拓的便宜!!如果说像10楼的说法,要用副厂件的话,那买什么空机都可以。。。。既要精度,还要便宜,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
LZ 千万不可存侥幸心理,华科尔的控一定要换掉,再就是用OS55的不如OS50 ,gp780在油直上表现不如401好。

网友:
楼上。。那GP750呢,我听说750要好于401

网友:
我支持13楼的意见

网友:
俺的不同看法是:750/780在油机上的表现绝对好于401

另外以其自己配不如来个套装划算,个人建议亚托600高级套装版,此机广泛,飞的人多,调的人多,配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