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机问题,真的是很头疼,请老手指教!!

楼主(2010-07-14):
先来讲讲我的经历吧,购非耐450SPORT,凤凰模拟器四面悬停不能说稳如泰山吧,我想也应该是基本过关,现已经进入航线练习,每次也顺带复习四面悬停。
由于工作原因没有时间去外场飞行,只好跑到单位楼顶或地下车库飞,地方比较小,又是新手,飞的时候确实心理压力比较大。
第一次试飞,发现飞机前倾比较历害,几次蛙跳后大浆打墙,小炸。

第二次试飞,飞机还是前倾,操作失误,油门推多了,飞机一下次起来了,移动速度太快,太紧张怕飞出楼外,收油门太急,飞机掉下来,损失,底板,电池板,大浆,脚架。

第三次试飞,算是留空时间比较长的,不过这次飞机开始后倾,加了微调,但是这个微调不是加一点而是加很多,另外也很不稳定,例如打右舵时,尾吧也会下沉,飞机反而向右后移动。这次算留空时间比较长的,飞了两块电池,没炸。回去检查发现,木浆有点小伤,没在意。中联变形,我用钳了夹紧了,又把十字盘尾推调校了一遍。

第四次试飞,经验不足,没有更换受伤的木浆,结果飞机没离地就射浆了。损失还好吧,主要就是一些机身零件,电子设备后来发现,S9257的齿轮坏了,继续修机,这次我换了个新中联,升级了大浆螺丝,尾推全部换成金属件,另外发现十字盘上下松动,加了轴承胶粘好,非常认真仔细的调平十字盘,换了一副玻纤浆。

第五次试,飞机还是后倾严重啊,唉!!当时心里那个凉啊!!!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飞机不是前倾就是后倾,难道还是十字盘没平的问题吗,我的十字盘用肉眼看肯定是平的,除非拿仪器来测,难道十字盘一定要用谋种仪器达到决对水平吗??我在检查飞机时,发现日字框的好象不是太平,因为拆装的次数比较多,好几个球头扣都松了,造成日字框好象也有际隙,是不是要把球头都换一下呢???不过我感觉就算是换的了新球头扣,日字框也很难做好决对水平,误差间隙是无外不在的,倒底前倾后倾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还是单独的只有通过微调来解决,还请老手指教啊!!!!

网友:
说明不会调机,鉴定完毕

网友:
模拟器里面把环境调恶劣一点,风速加上去练熟。
因为重心不是绝对在主轴上,所以十字盘不一定是水平。要根据实际的悬停时的状态来调节拉杆长度。

网友:
看来技术好还能叫高手,调机技术过硬才行。

网友:
模拟器练的还不够~~~

网友:
微调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前后倾跟你电池的重量,摆放的位置有关。电池是可以用来调节中心的。
你把电池放在一个使飞机重心在主轴处的点上就好了。
其他地方的虚位先不要管。飞机飞起来后都拉直了,没虚位了。

网友:
JJ重心没有调好,起飞前先测一下JJ重心,实在调不到主轴位置,让JJ前倾比后倾好飞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们的解答,模拟器我会继续练的,另外7楼和8楼的兄弟给了我新的启发,确实从来没有测试过飞机的重心,希望可以解决前后倾的问题,再次感谢7楼和8楼的兄弟!!!

网友:
十字盘调水平后试飞时要微调一下,不是完全水平才会稳,与你的飞机重心有关系,还有就是油门与螺距的配合,大浆转速太高或太低都会造成飞机偏向,这得根据自己具体的飞机来调了,单飞的话就多炸多修自然就会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