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10舵机中点问题

楼主(2010-07-14):
我的210有个舵机中点不在中间,控的微调已经调到中点了,但舵机仍不在中间位置,导致上下的行程不一致,向下不到底,向上的时候反倒会顶死,不知道大家有 没有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办法修复呢?请各位大侠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毛病向上打到头会顶死

网友:
调舵机连杆

楼主:
不是连杆的问题,调连杆只能调节十字盘,不能解决舵机自身上下行程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
为说明问题,再发几张图
控微调都在中点,左手油

右手杆推到头是舵机行程

右手杆拉到底是舵机行程

楼主:
可以看出舵机向上已经到头顶死,而向下的时候还有很多余量,请厂家的专家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进入模式调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模式调整就好了

请教楼上,怎么进入调整模式?给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