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G感度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新装的550E发现飞行中有抖动现象按说明书降低3G的alv和ele感度接近0才调好,不知道感度为0的情况下3G系统还有作用吗?

楼主:
刚才通电试了下,感度调为零,但是倾斜机身舵机依然控制十字盘反方向运动

网友A:
我在450上的感度70多了,夜好好的,官方的推荐也是50,搂住你调到0了肯定使非正常现象了,仔细检查下机械方面的原因看看,几个要求水平喝垂直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追求到100%完美,这样山鸡的性能才能发挥的比较完美,另外如果有升级线的话看看参数设置是不是适合550这个级别,一开始心里没数的话可以用他内置的默认设置,然后再根据自己的习惯慢慢修改

网友A:
另外你是550,应该是原厂的610舵机不存在速度跟不上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