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6EXHP 遥控器和6EX有区别吗?

楼主(2010-07-14):
请问老鸟6EXHP 和6EX有区别吗?

网友:
一个是直升机版本的,还有个是固定翼版本的!

网友A:
6ex在日本是不分直机版(6ex hp)和固定翼版(6ex ap)的,但在国内却分成hp a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x在日本是不分直机版(6ex hp)和固定翼版(6ex ap)的,但在国内却分成hp ap了。

因为中 国人好骗~

网友A:
其实我觉这应该是有理由的;玩直机大多用美国手,即左手油门,但固定翼却右手。中 国人多,Futaba不可能全部都生产通用控,并不是每个模友都想把自己的控拆开来改手。所以分hp ap 更能适应中 国市场。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多数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这应该是有理由的;玩直机大多用美国手,即左手油门,但固定翼却右手。中 国人多,Futaba不可能全部都生产通用控,并不是每个模友都想把自己的控拆开来改手。所以分hp ap 更能适应中 国市场。另一方面也方便 ...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花两份钱分别买一个HP和AP,还是愿意只花一份钱一个整合HP和AP功能的控?或者说两个控价格一样,你愿意买功能单一的控还是愿意买功能比较全面的控?我想没有几个会选择前者~

网友:
不是的,首先,我不玩固定翼的;其次,我说过直机一般用左手油门,而固定翼相反。而且6ex 不管是hp 还是ap版里面的芯片都是一样的,都有hp 和ap的程序。所以,以后若我需要,是可以把hp改为ap版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玩电直就直接买电直版就行是吗?

网友:
既然整合版的价格和HP的一样,直接买整合版不就得了吗,以后若有需要,随时可以互换,又何必买HP?不知你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A:
呵呵,通用版的,国内是没卖的… 日本本土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通用版的,国内是没卖的… 日本本土才有。

所以说中 国人的钱好骗不是吗~

网友:
呵呵…谁叫我们国家人这么多。而又谁叫人家是生产了60年控的老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