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个问题,关于尾桨极限转速~~~

楼主(2010-07-14):
今天在修飞机的时候发现,油门过一个点,飞机高频震动就非常大,手麻的几乎拿不住,而低于那个点,震动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索性就从电机开始来排查震动。
去掉大齿盘,单纯电机,发现震动是很小很均匀的,不存在某一个点的问题。
加上大齿盘,确认主轴等无问题,去掉尾桨,发现震动也很小很均匀,不存在某一个点的问题。
装上尾桨,就发现刚才所说的问题,油门过一个点,突然高频震动。换了一付新的塑料尾桨,确认重量是相等的,结果相同。
所以我猜测,是否塑料的尾桨有一个极限转速,而飞机油门过某一个点,就超过了塑料尾桨所能承受的最大转速,引起高频震动。因为手里没有合适的碳纤尾桨,也没法测试碳纤的是否会好一点。
最近几次排查震动所领悟到的,尾桨对震动的贡献最大,稍微一点不平衡,飞机就震的不行。今天抛砖引玉,大家也来探讨一下~~~

网友A:
为什么LZ不把尾推组拆了出来只留尾轴?
个人认为是尾波轴承问题,LZ可以换轴承试试.

网友:
塑料桨转速是不能太大,到一定速度后会变形,引起震动。

网友:
因为转速高,所以平衡性更加重要,稍稍一点不同都会带出很大的问题,那么小的一片塑料,强度会有多大呢,那么高的转速,加上还要变距、吹风,不变形才怪呢,所以,会有极限转速这个问题

网友:
最好再看看尾轴的情况

我原来配尾桨都是按照0.01g精度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LZ不把尾推组拆了出来只留尾轴?
个人认为是尾波轴承问题,LZ可以换轴承试试.

留着尾桨夹都没有震动,去掉尾桨夹尾推什么的,难道还会有震动出来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看看尾波轴承是不是坏了,
如果有极限,那飞3D不全要用碳浆
刚会翻没发现任何关于尾浆极限的问题出现过
我的想应该是尾波轴承出问题,

网友:
嘿嘿,看了我的排震贴吧
那是几个月前的水平,现在的话我对尾巴震动的研究又有进步啦,你可以贴点透明胶试
试,一般能缓和。

不能缓和 那肯定是,尾推变形(八字是歪的,一变高,一变低),尾中联变行(就是
尾轴穿过的那个洞洞变松了,上顶丝的时候,能上歪,不平行,转起来,你怎么配尾桨都是
震的),还有尾桨夹的球头位置炸变形,两边桨距不一样的。

塑料桨转速是完全满足3D要求的,不要去分析什么极限啦

网友:
LS的也太复杂拉
尾巴震动我试过好多次,基本都是尾波轴承问题和尾轴问题,
尾桨夹中联也有不过很少机会,悬停能炸坏什么东西呢。
最简单换轴承和尾轴,基本问题都能解决,除非3D尾巴直插大地这就另当别论

楼主:
换了碳的尾桨,震动立马减到非常小~~~

网友:
尾桨震动大除了配平外最关键就是轴承了,轴承用久了稍微出点虚位高速马上震动很大,尾轴这2颗轴承最好换质量好点的

网友(2011-04-10):
我也在琢磨着换碳的尾桨来排震, 不知道哪家的尾桨比较好。

网友:
有启发,下次换碳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碳的尾桨,震动立马减到非常小~~~

真的吗??那我也买来试试!

网友:
我的亚拓450sport尾巴有点颤抖,检查发现,今天突然发现两片原装尾桨都变成弧形了。
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