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助:有没有接收机电调集成在一起的板子。

楼主(2010-07-14):
有没有接收机电调集成在一起的板子。如有请发一个taobao地址。

网友:
有个集成3A有刷电调和2个电磁舵输出的迷你3通接收。淘宝搜“我的飞行梦”。

网友:
多大 电调啊 啥接收啊  什么电机啊?

楼主:
小型电调,就是驱动7-10MM空心杯电机的。

网友:
国外很多,国内很少。
圆梦好像也有但是都是红外线的。

网友:
我有个是35M的 集成30A电调 2个舵机

..........

网友:
LS的是在什么地方拆的还是。。。

网友:
从店主那截的图,你去淘宝搜吧

集成3A有刷电调的接收

集成3A有刷电调的接收

网友:
你要几通道的啊  4通道的基本少见 不过 3通道的可是好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