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上拆下来的宝贝,大家帮忙看看都能做什么用

楼主(2010-07-14):
EPSON上面拆下来的电机,4根引线,尝试了一下无法用4节电池驱动,麻烦大家帮看看这样的电机怎样供电,谢谢。

EPSON电机1

EPSON电机1

楼主:
还是EPSON上面拆下来的,另外一个,也是不知道怎样供电。

楼主:
这几个都是HP打印机上拆的,全都可以用电池驱动,就是转速有点慢,估计应该是电压不够导致的,谁能帮忙看看或者交给我怎样判断电机的额定电压啊,多谢了。

网友:
四根线那个叫步进电机,要有专用的驱动电路和指令才能工作

网友:
你那几个可以用电池驱动的是减速电机

楼主:
请问步进电机是否有办法改成直接用电池供电的?望指教!

网友:
这些拆下来的电机一般都是很重 功率很小    不适合航模···    除非自己绕线 换磁铁

楼主:
我的想法是看看能不能做点小设备什么的,比如说台钻,是不是功率不够啊?

网友:
不错,不过路还很长

网友:
呵呵...改不了的

网友:
哈哈 带霍尔的 无刷 和带编码盘的 有刷! 大的可以做动力 挺有劲 不过比较重 弄个车啊 船啊 豪华游艇什么的能不错

楼主:
哪位大侠能帮我看看或者估计一下这些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啊,谢谢了。现在不知道该加多大的电源呢。

网友:
一般是12v的吧 具体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