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充电器怎么样?有用过的说说,谢谢!!!!!!!!!!!!!1

楼主(2010-07-14):
X3   充电器怎么样?有用过的说说,谢谢!!!!!!!!!!!!!1

网友:
X3可以同时5个电池一起冲 还是很方便的 但是要注意避免大电流充电
最好1A就够了,大电流发热很厉害

网友:
新版本的加了2个风扇 温度大大降低了

网友:
我新买的5胞胎充电器在2个多小时同时充完了三块11。1V,2200MAH电池,每块电池最终电压都是12。7V。充电电流1A。有点热,但是不碍事

网友A:
不好 我用过 现在只能冲2个了其它的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建议LZ还是随大流,买UNA6  X6PRO 用的比较多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 我用过 现在只能冲2个了其它的烧了

已经PM你地址 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修或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