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问题

楼主(2010-07-14):
KDS800+N590,在飞完后,飞机放在地上,旋翼已经停转,但是N590尾
舵机
仍然不停的小幅抖动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地面不平,或者有风,导致陀螺还在工作啊?

网友B:
桨完全停止以后舵机还是会左右动嘛?幅度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幅度不大,是轻微的颤动。地面是水泥地,室内的,也没有风。用手推尾部可以看到尾舵能正确向反向运动,但把飞机放平后又开始颤动了

楼主:
希望厂家能出来给个说法。

楼主:
有没有模友有相同问题的?或者有解决办法的?

网友D:
我的KDS800+MD922也是一样轻微的颤动。

网友E:
是不是感度大了?

网友F:
是不是数码舵机都有这个问题啊

楼主:
我的感度在50,65,70都有颤动 。现在天热,悬停了2分钟下来N590烫手,却还在颤动 ,赶紧拔电池散热。基本不敢让JJ做什么大动作。我是固朗的套机,K-7X控也有怪事,RF灯(蓝灯)会在开机后非常缓慢的降低亮度,最后熄灭掉,此时控的功能却基本没有什么影响(或者我还没发现有什么影响)。这是帮我省电呢???

网友G:
不会中奖吧?

网友H:
回复 楼主:
N590小幅度抖动发出吱吱声
应该是没完全停稳或者遥控脉冲问题吧
这个舵机我也有用
发热量大咯点其他都很好

网友I:
看样子是KDS800的问题了,我是KDS800+922在家悬停一会儿降下来后不去动他,可看到922在不停的来回抖动,肉眼可明显的看到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