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7-14):
请教,田宫虎和恒龙虎的履带可以通用吗?

网友:
好像可以。。等待用过的朋友给出明确答复。。

网友:
应该可以吧,至少虎王可以

网友:
可以很负责告知LZ,可以!!!虎式,虎王,4号,M26,黑豹都可以。

网友:
。。。。。。。。。。。楼上的。。我看图片,虎跟M26、4号的履带,好像相差不止一点点?

网友A:
酷多兄说可以那就确认是可以了,他的意思是田虎和hl虎履带可通用,田四号和hl四号通用……他的话不难懂吧?……

楼主:
谢谢各位。手头有两幅虎1履带,如买田宫虎那就用的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酷多兄说可以那就确认是可以了,他的意思是田虎和hl虎履带可通用,田四号和hl四号通用……他的话不难懂吧?……

估计太隐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