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X9和ar6100对频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我先后买过5个AR6100(包括6100E),后来三个对不上频。不是控的问题。请遇到过的高手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A:
对频方法对的 控没问题 那就是接收问题了吧? 没的选了

网友B:
你买的是不是山寨的?如果是的话,对不上是正常的!

楼主:
先收的两个6100E到货时自己的DSX9不在手边,就用朋友的JR DSX7对频,可以对频,钱也付了,后来用DSX9怎么也对不上,卖家也再不回话了,强烈BS那个叫LOVEHUAZHAI的,网店
http://store.taobao.com/view_shop-ea642d81c1e0efca8caa80751ae30f70.htm
后来送给朋友用(dsx7的控),100米左右失控炸机一台,再不敢用了,只有长眠了。这次的卖家还仗义,答应退货。
倒是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来探讨,对频问题上,1。DSX9和DSX7有差别吗?
2。山寨版的AR6100差在哪里?如何识别?
再就是难道没有其他朋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我的问题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C:
山寨AR6100同AR6100E 还是不要用了,现在好象AR6200也有山寨的了。小心点好,反正我2个山寨的,都不敢用了,现在在用的全是盒装正品的,从没失过控。山寨的倒是没有在空中失过控,只是地面上对不上频。但想想,如果是在空中对不上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