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虎炮塔装甲固定法

楼主(2010-07-14):
请教下虎式坦克上挂的装甲怎么固定,我一开始用的双面胶效果还可以但是放久了松脱了   。见有的高手DIY了固定部件,有没详细的制作方法。

网友:
像虎王那样,在炮塔侧面加挂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挂钩....关键怎么做,还是有的卖?

网友:
反正有不会拿下来。直接上胶水粘住

网友:
什么叫往炮塔上挂装甲?没有这个先例,是指挂履带吗?那是通过上下一组的插销和绞链挂上去的,你要是不很讲就直接上胶吧

网友:
用ab胶很好的

网友B:
用502,注意不是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Q兄说的对,是挂履带 ,我以为是装甲。嗯,我偷懒了,用胶水粘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晓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502,注意不是版主

   用502胶水

网友:
做外表装饰物的时候
用1毫米的钻头 钻眼然后上挂钩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围观502 ,钻孔什么的,最喜欢了

网友:
履带最好不要用胶水粘,在装甲板上用1毫米钻头钻孔,再用1毫米铜棒插入来固定履带。 随时可以装上履带及取下履带。

网友:
 最好还是挂钩,真实,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刚了您的三号装甲,不错啊

网友:
虎一的挂钩严格说起来应该叫插销,做起来比虎王的复杂

网友:
谁有详图,看看真车是怎么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