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SPROT暴力配置装机

楼主(2010-07-14):
非耐SPROT
蝎子2221--6电机
Phoenixtech 75A 电调
MKS DS545金属数码舵机
老款401+9257 没钱换780

由于401比750大 只有加了块V2的电池板

由于401比750大 只有加了块V2的电池板

在用反扣带 缠一下

在用反扣带 缠一下

电调只有装这里 其他地方不好装

电调只有装这里  其他地方不好装

545舵机 价钱180一个 反映速度0.07秒

545舵机 价钱180一个  反映速度0.07秒

蝎子2221--6电机

蝎子2221--6电机

电调有个电源开关,在侧板上钻了小眼 用螺丝锁住

电调有个电源开关,在侧板上钻了小眼 用螺丝锁住

来张整机图

来张整机图

楼主:
由于电调的设置没设置好,电机带刹车,在家里客厅试飞的是时候砍了一副大桨,满屋都是碎片,
感觉比以前的V2爆,达到500的力度,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射桨,

呵呵~~~~~~~~~只有自己小心!

网友:
lz自沙,不厚道

网友:
这个不是蝎子电机吧~~~只是据说代工而已~~~

网友:
非乃的电机应该是骇客代工吧?

网友:
电机是非耐定制的蝎子,很暴力,用这个电调有点奢侈吧!

楼主:
具非耐厂家透露,他们的技师也没装过这样的动力,
我这次算是当了白老鼠了!

网友:
肯定要射的。。这个玻迁浆不能暴力飞。。还有MKS舵机不能用6V电压死的快。。。

网友:
对 用MKS舵机要注意降压。
另外用75A电调感觉有点小题大做了。。

网友:
吃了兴奋剂的SPORT

楼主:
飞了几个起落
一个字 爽

网友:
想知道你用什么电池???看到回一下

楼主:
AKE  25C
花牌的快充5A 25C

网友(2010-08-13):
 再问一个:切3D飞行时间有多长?:loveliness: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飞鹰牌30C,但总觉得3D时间有点短(暴力),油门最低95%,螺距+-11度,飞行时间是3分30秒,下来电量是11.3V

网友:
刚打了个电话听朋友说这是他们的地盘

刚打了个电话听朋友说这是他们的地盘,特来这来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