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模拟器里面怎样才可以保存映射!

楼主(2010-07-14):
本人新手啊~~在G3。5里面每次玩都要重新设置遥控的舵面映射!!问下大家怎样才可以保存好上次用了的映射记录呢??》???~

网友A:
设置完成后关闭G3.5即可,下次再进入就不用再重新设置。
问题是像你这样的情况,极可能关闭G3.5时会弹出错误警告,之前的设置就无法保存了~
建议重装G3.5或操作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