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把Auto CAD图纸转换成MACH3-----G代码。

楼主(2010-07-14):
请问怎样把Auto CAD图纸转换成MACH3-----G代码。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平面图。可以用mach3自带的 LazyCam  就可以搞定。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是土办法

AutoCAD的dwg文件,设法导入到Coreldraw里,这是个美术平面设计软件,可以通过ai、eps或者直接用dwg文件导入Coreldraw,然后用Coreldraw输出plt文件,这是一种绘图文件,刻字机常用。然后用plt文件导入到文泰,再用文泰制作刀路,只能做平面切割的道路。最后导出的刀路文件Mach3可以驱动。文泰本身似乎也可以直接读dwg和ai、eps等文件,但很容易产生乱图,中间通过Coreldraw文件转换成plt是非常安全的办法。

另外,假如你需要钻孔,CAD内设计的孔径和刀具直径很接近的话,文泰实际上是不会钻那个孔的,需要自己人为的在文泰里重新绘制孔位,用文泰自己的钻孔功能。但文泰很讨厌的,它的孔没有坐标,只能放大到极大用肉眼对好原图的孔位,用鼠标小心的标好文泰的孔位,实际上精度还是足够的,只是不这么科学而已。

我的办法比较土,但也能用。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国产软件,诸如文泰,图形处理能力,文件兼容能力还是比较差的,国内总是在最核心的部分缺少竞争力。

网友:
.dwg 可以直接由ArtCAM读出。不用转来转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能用

网友:
俺一般用TYPE3,比文泰好用很多

网友:
ArtCAM 如何导入CAD的三维模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utoCAD的dwg文件,设法导入到Coreldraw里,这是个美术平面设计软件,可以通过ai、eps或者直接用dwg文件导入Coreldraw,然后用Coreldraw输出plt文件,这是一种绘图文件,刻字机常用。然后用plt文件导入到文泰,再用文 ...

输出为dwg或dfx文件直接在文泰或artcam之类的cam软件中打开编辑就行了,不用转来转去的。如你所说文泰之类的还是不要学的好,免得上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为dwg或dfx文件直接在文泰或artcam之类的cam软件中打开编辑就行了,不用转来转去的。如你所说文泰之类的还是不要学的好,免得上火

请遵医嘱,平面ArtCAM足够应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utoCAD的dwg文件,设法导入到Coreldraw里,这是个美术平面设计软件,可以通过ai、eps或者直接用dwg文件导入Coreldraw,然后用Coreldraw输出plt文件,这是一种绘图文件,刻字机常用。然后用plt文件导入到文泰,再用文 ...
文泰是最笨的软件,使用不方便,把圆弧分解成线段切割,连G2,G3代码都没有,鼠标中建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泰是最笨的软件,使用不方便,把圆弧分解成线段切割,连G2,G3代码都没有,鼠标中建不能用。

关键是文泰刀路不能人工排序,每段代码不能单独定义参数,对菜鸟来说上手快,但是一旦你按照文泰的思维来解决问题你就着急去吧

网友:
文泰是广告切割用的,粗活还行,你要是雕个1-2mm的小字你用文泰做个刀路能把你急死,呵呵

网友:
正在勤奋学习中,

网友:
正儿八经的学习了下。。。

网友D(2011-02-24):
试过了用ArtCAM怎么打不开我的dxf文件啊!
为什么老是装载失败?

网友E(2011-05-11):
路径(dxf文件位置)上不能有中文,例如:我的文档、新建文件夹等等;我也是才学到的。

网友F(2011-07-21):
收藏学习,争取早日突破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