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 内管怎么加工

楼主(2010-07-14):
就是液压缸的内管 咋加工 用什么设备? 谢谢啦!!!!

网友A:
外圆磨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面可以用 外圆磨 但 内管 就不行了 谢谢

网友C:
多长的,内圆磨

网友D:
镗床
必须的
小尺寸的估计绞削也能达到要求

楼主:
90mm 长 还要保证精度

网友E:
90mm用铰刀绞就可以保证咯

楼主:
平行度 圆跳动 也能保证吧 用铰刀?